两锥面配合时,可以用哪些参数考量准确性?

楼主(2014-11-03):
两个锥面配合时,可以用哪些参数考量准确性?如何利用锥度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色法

具体是指什么?是看接触面积吗?

网友:
我们这边是涂色。看接触面积百分比。

网友:
一般就是用涂色法,看接触的面积占的百分比。一般技术要求中指明

网友:
用苏丹红涂色,看接触比,详细的方法百度一下就好了

楼主:
除了接触面积外,还有其他指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