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螺旋桨的直径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4-11-03):
船用螺旋桨的直径是怎么算出来的!本人刚接触这个,不是很懂,求大侠解难!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一套理论吧,建议去图书馆或者数字图书馆查查

网友:
有一个科技论坛,里面有一个贴,专述,就是不知但现在河蟹了没有。

网友:
这个跟船只大小,船速什么的都挂钩的,有专门的一套计算公式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A:
以下内容摘自其它论坛,仅供参考:
1.看看《船舶静力学》、《船舶设计原理》、《船舶阻力与推进》然后融会贯通,就明白了。
2.做内河船舶的  一般的螺旋桨直径估算公式   注意 这个只是估算    D=1.04[SHP/(N/100)3]0.2
SHP是马力 1KW=1.35马力 N是通过齿轮箱后尾轴的转速
比如说一条内河甲板货船 主机205KW 1500r/min  齿轮箱转速比4:1
计算结果为1.448  一般取1.4米的直径   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取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内容摘自其它论坛,仅供参考:
1.看看《船舶静力学》、《船舶设计原理》、《船舶阻力与推进》然后融会 ...

这个公式算出来的不对啊!能讲详细点吗大侠

网友(点评):
推荐你到相碰的船舶论坛里去问一下。 已发短消息

网友(2015-03-26):
到 哪里起看 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