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一种纳米涂料,可以使表面象荷叶一样不沾水

楼主(2014-11-03):
有没有哪位知道:有机玻璃表面经过上面处理,使其像荷叶一样,不沾水,据说有一种纳米涂料,有没有人知道叫什么名字,哪里购买?

网友:
特氟龙,,,,,,,,,,,???????????

网友(点评):
特氟龙喷完不像荷叶……

网友:
食用油也不沾水吧。

网友:
好像英国有个P2i 公司

网友:
是不是在表面镀膜呢?

网友:
咨询下德固赛、杜邦吧,我们用过不沾水涂层,不过是用在金属面上的!用在亚克力上的不太清楚具体名称!

网友:
记得有,是种喷雾类的,有2瓶,一瓶打底,第二瓶生成防水层,好像第二瓶在第一瓶的表面均匀分布并且晶体成特定角度,水上去后由于晶体有角度会在晶体上依次传递,不会往下,演示视屏里给手机整体喷完后手机不进水,衣服喷完防水。

网友:
关键词:

Superhydrophobic    超疏水

网友:
前几天刚看到电视购物节目上有这个东西。台湾产的。名字倒是忘记了

网友A:
汽车镀膜可以做到这种效果,在4S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镀膜可以做到这种效果,在4S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

我是要做一个容器,跟汽车贸易关系,只装120微升

网友:
科技在进步!

网友B(2014-12-05):
是一种超疏水涂料,亚马逊网站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种超疏水涂料,亚马逊网站有卖的

回头去亚马逊看看

网友C:
 防水防污自清洁氟硅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水防污自清洁氟硅涂层

网友(点评):
你要做容器的话,可能这种东西不太适合,毕竟不好涂装,或者使用寿命不能保证,建议你可以寻找纳米陶瓷直接成型做容器,应该可以保证容量精度和不沾水的功能

网友:
这东西我们 用过,大概2年时效,对于医疗器械来说,东西不行。还是不够要求

网友(2015-01-19):
不错,有前途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