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公司收到几台DMG MORI SEILI德玛吉森精机用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4-11-03):
给大家看看,用的是西门子1FK7063-2AF71-1RH0,主要都是采用R型的编码器,就是一种海德汉供应的编码器,它从样本上看是采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这个编码器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
行程大的地方需要,一般用在主轴上

网友:
这个我们一般不予考虑!

网友:
  多圈光电绝对值编码器     采用多圈PCB 增加齿轮传动 测量距离跟长  格雷码   分辨率高 不会丢失丢失脉冲 。所以停电以后不用归原点。机床和一些汽车点焊 机械手一般都是这种编码器。  看你的电机  47 N/M   刹车 180W  表示 自动化行业 很少用到的。  造纸机械  冶金机械 会用到这么大的吧  机床主轴表示没有了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