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6-4.98孔用什么刀具好

楼主(2014-11-03):
4.96-4.98孔这样的精度,用什么刀具好,是铣铰刀吗?现在我们是用4的刀铣的,加工过程中每天都有做大的,郁闷中,我们的材料是铝的

网友:
      加工设备?孔深?

网友(点评):
这么小的孔能镗吗

网友:
可以考虑非标刀具!

网友:
使用铰刀

网友:
普通合金钻头磨到4.9看能否行

网友:
铰刀干的东西

网友:
这还不好办吗?

直接自己加工铰刀,用钻头钻孔后,再铰刀直接过,

或者钻孔后,再用规格尺寸的钻头通过。

看你想要什么精度和表面光洁度了。

网友:
铰刀铰孔定制刀具

网友:
钻头+铰刀,没什么问题,铸铝很好干不费刀

网友:
加工铝的没什么难度,用钻铰刀啊 只需一把刀就行了。质量稳定,精度高。一般公司都用钻铰刀。

网友:
LZ,你这个弄个非标铰刀就可以了,两把刀,一把底孔钻,一把非标铰刀。我做的孔是3个的公差几个丝,没有问题的

网友:
问题就在公差上,标准绞刀有问题,有老师傅可以手工磨一下。

网友:
铝件的话,打个4.5,然后4.95的合金钻头直接打就没啥问题了,比铰快多了。

网友:
若果孔不是很深,开初留0.05左右余量,用一把5的2刃刀油石修小点

网友:
定做铣铰刀

网友:
先钻后铰呢?

网友:
有滚压刀怎么样

网友:
这么小的公差,亲镗吧,这么大的镗刀有的

网友:
公差是±0.01吗,如果深度浅,可以考虑用硬质合金铰刀精度可以保证的;深孔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铝件没做过,做的是钢件也只有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