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线宽设置及打印线宽问题

楼主(2014-11-03):
sw2013工程图里已经设置了线宽,其中轮廓线0.5,尺寸线0.18,可是,打印出来却全是细线,后来发现打印时有一个设置“线粗”的选项,就将其中的“正常”设置为0.5,打印结果:轮廓线宽粗了,但图框也粗了。纳闷得很:sw工程图的线宽设置后,线宽既不能在工程图上反映也来(不象AutoCAD那样可以显示线宽),又打印不出来(无论怎么设置,打印在图纸上都一律是细线),非得在打印选项里重新设置一个线粗的“正常”项才能打印出粗线来,且图框也跟着变粗了。这么说来,sw工程图里设置的线宽没起到任何作用嘛。
急等高手帮助解惑。

网友:
传一张你用来打印的工程图看看

网友:
在autocad中线宽不是通过屏幕显示出来的,是通过颜色,不同的制图线条放置在不同的颜色图层中,以表达线型和线宽
在solidworks中,默认没有图层,因为通过模型投影出来的视图及通过工具生成的中心线本就已经通过系统选项和文件属性定义好的线型和线宽,如果你还想再添加线条,作为自定义之需,而这些线条不是系统选项和文件属性定义的范围内,这时才需要添加图层,其用法与autocad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