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叫什么名称?

楼主(2014-11-03):
------------------------------注意红色圈内牙型,此零件名称是什么?----------------------------

------------------------------------注意红色圈内牙型,此零件名称是什么?----------------------------

网友A:
牙嵌式离合器?

网友(点评):
离合器的话齿咋就1边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牙嵌式离合器?

好像是

网友:
只有局部,看不出来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和牙嵌离合器是有些相似,但是那个轴卡……
楼主能给个稍微完整一点的图片吗?

网友:
看是否有离合功能

网友:
可以舍得多放些里面的结构图片出来吗,如果我就放一个照片我们设备上某个结构的大概外观图,

相信你也会看得不清不楚的。有时候看到的不一定能很准确估计到

网友:
牙嵌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嵌式离合器?

嗯,是的,查到了,谢谢

网友:
应就是离合器

网友(2016-10-27):
离合器设计到现在都没用上

网友:
齿式离合器,,,,也有点像某些过载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