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定角度自动磨削

楼主(2014-11-03):
想改台数控车床来磨削产品内锥面,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啊,最好是定角度磨削,即角度定好后两轴自动进给分层磨削(不是XZ轴联动),可以加装车床用磨削头,但这种只能XZ联动的方式磨削角度,因为此角度批次性要求严格,且检测麻烦,用联动的方式不能消除其丝杆间隙,所以想用定角度的方式磨削,这样的话就只能摆主轴头了,有点麻烦,不知社区的哪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提议或方案啊?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摆磨头不行?

网友A:
中拖板上加动力头,和旋风头差不多,角度可调,用于装夹工件,主轴装夹磨头,这样调起来就不麻烦了

网友:
用内园磨不好吗

网友B:
不建议你磨,可以说下材料吗,建议直接选好刀直接车,实在不行考虑滚压

网友C:
直接以车代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你磨,可以说下材料吗,建议直接选好刀直接车,实在不行考虑滚压

耐磨材料,刀具没几个就磨圆了

网友(点评):
哥们你和你头像一样搞笑,耐磨材料,不能车,能磨? 是高硬度材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拖板上加动力头,和旋风头差不多,角度可调,用于装夹工件,主轴装夹磨头,这样调起来就不麻烦了

我这工件挺大的,有考虑拖板装工件的问题,但是还得配减速回转装置,不知道有没相关的动力回转装置卖

楼主:
引用 楼主:
耐磨材料,刀具没几个就磨圆了

硬度不硬较软,就是汽车上用的那种刹车片,很耗刀!

网友D:
推荐你用山特维克的一种刹车片专用刀片,我记不得型号了,你可以问一下,寿命相当不错,只是加工较贵。
另外若是磨削需要使用金刚石磨粒砂轮,不然寿命一样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你用山特维克的一种刹车片专用刀片,我记不得型号了,你可以问一下,寿命相当不错,只是加工较贵。
另 ...

谢谢!

网友E:
楼主可以改的,
我刚成功改了一台,中拖板上加一个小拖板上加个磨头,角度可调,这样调起来就不麻烦了,等于加了坐标Y向,用广州数控980TDD的系统就可以了,还自动修砂轮自动补偿砂轮磨损尺寸。明天我可以发个视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以车代磨

有高精度车代替不了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改的,
我刚成功改了一台,中拖板上加一个小拖板上加个磨头,角度可调,这样调起来就不麻烦了, ...

你可以拍个图片发到我邮箱,让我学习下可以不?chen_13145@163.com

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