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方形零件,请教

楼主(2014-11-03):
车一个95X95X150的方料,已磨好角尺,如何在车床上调正?
目前用的方法是用刀尖来和工件的边用肉眼看位置,用手转车床到工件变和刀尖都有一点点碰到算调正,垂直度的话直接百分比调平面。

各位大侠有更好的方法吗 ?主要还是调正中心。
要车出Φ70x107的圆 内孔32x120

网友:
初步工件不要夹太紧,刀架上夹一个铜块当刀用向前推进慢慢修正后再夹紧卡盘!

网友(点评):
用铜顶起来不正的啊

网友:
你问的是否是在方形件上车孔的找正方法?

网友(点评):
一般短点的是好找 长的有点难啊 关键还要垂直

网友:
用卡尺画出中心点,上顶针顶

网友(点评):
这样的方法只能试用要求不是太高的啊

网友A:
先将工件毛坏在带数显尺的铣床上分中,在要车加工那一头端面中心钻一个直径12深10的小孔,车床找正时用杠杆表测小孔圆周的跳动就行了。

网友(点评):
你这方法不错,还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我也想过 不过我们车间没有数显的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我也想过 不过我们车间没有数显的

网友:
打表,粗打用左右,精打用上下

网友:
建议采用工装夹具,这样定位和夹紧等稳定一次解决,

你也不用拿刀尖去对了,那能多准确呢,用百分表,估计也碰不了很准确

网友:
用车方机加工

网友:
有一种自定心四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将工件毛坏在带数显尺的铣床上分中,在要车加工那一头端面中心钻一个直径12深10的小孔,车床找正时用杠杆 ...

车床工艺学上有这方法

网友(点评):
挺好的!再深入讨论一下:如果要求不损伤端面,有没有其它实用的正方形找正中心方法呢?(单件、小批量)

网友(点评):
四个面再增加四块板,即把工具压住,伸出一部分用于打标找正,用杠杆表哟!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找两两平行面各自的中点 找出来就是中心了吧 这个方法好像是不错 下次试试看

网友(点评):
这个巧妙实用,点赞!如果工件是磁性材料,可直接用4片磁铁贴在4个面边沿的中点位置上并露出一部分,即可打表找正。

网友:
如果方形的规格都是一样的可以考虑工装装夹,如果就是几件也就只能慢慢调啦

网友:
不损伤端面就只有四抓,工件贴平卡盘平面,移动大拖板百分表找正,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