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个零件需要哪些设备,模具费大概多少?

楼主(2014-11-03):
如图

公差:国标中等级精度
做这个零件不知道具体需要哪些设备?比如多少吨的冲床,模具费大概多少?

网友:
如果是激光下料,普通的弯板机就行

网友:
量有多少?量小就选择激光下料和折弯;量大,投一套简易落料冲模2000~3000,单间加工成本4~5元

网友:
  冲床400T,模具2副,价格不知道。

网友(点评):
不用400T吧 100T我看都差不多

网友(点评):
我看错了。

网友:
这个不用模具吧,折弯机忑忑搞掂

网友:
冲床+折弯机

网友:
两套模  一台冲床  或者一套模 一台冲床 一台小型折弯机
万件以下激光切割+折弯机

网友:
40T足够了,

网友:
。。。。材料是什么,6011是什么材料?铝合金?材料没弄明白说什么加工方法吨位啊

网友:
落料模一副,折弯模一副,家有折弯机就不需要折弯模了,铝材,40吨的冲床足够了

网友:
落料模一副,折弯模一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