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应该用什么阀?

楼主(2014-11-04):
产品名为粘滞阻尼器,建筑桥梁上用的一种消能减震的装置,和一般的液压缸不一样,液压油为粘度非常高的硅油(7000号甲硅,粘度7000cst),而且油不与外界有交换,只在油缸内部两个腔内循环。
当活塞杆带动活塞运动时,硅油通过活塞上的小孔(这张图上没显示出来,在另一个剖面),由于液体粘度很高而小孔直径很小,会产生阻尼力和压差。正常工作时压力不大于23MPa。
现在想用一个安全阀,在压力达到30MPa的时候开启泄压。之前用的就是弹簧+钢珠,由于设计不合理,性能不好。现在想用现成的直动式溢流阀,但厂家说粘度太高不能用。单向阀开启压力又太小。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可以在图中的阻尼器相配的孔壁上开个泄油孔或槽,当压力大于安全压力时,阻尼器活塞被推到使泄油孔与压力端接通。

网友:
试试HAWE安全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图中的阻尼器相配的孔壁上开个泄油孔或槽,当压力大于安全压力时,阻尼器活塞被推到使泄油孔与压力端 ...

这个泄油孔应该怎么开啊?如何实现30MPa开启?

网友B:
换单向阀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单向阀弹簧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楼主:
没人了吗?@2266998

网友(点评):
你可以用锥阀

网友(点评):
额,单向阀不是一般都是锥阀的吗?

网友:
用止回阀,阀板形式加弹簧,会不会比较好

网友:
用个压力继电器+电磁球阀怎么样

网友:
换个强弹簧就好了

网友(点评):
恩,准备试试看。

网友A:
可以讨论一下了

网友(点评):
你这种和直通单向阀应该出不多,但为什么还要在侧边开孔呢?

网友(点评):
如同外泄口

网友(点评):
哦,那就是可要可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讨论一下了

想用直筒的,我现在设计的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用直筒的,我现在设计的是这样的

滑阀芯作用力的稳态液动力比锥阀好,其方向始终是使阀口关闭。可有文献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阀芯作用力的稳态液动力比锥阀好,其方向始终是使阀口关闭。可有文献参考。

恩,滑阀就是构造上要复杂点。我先用锥阀试试,不行就换成滑阀。谢谢你啊!

网友:
HAWE安全阀

网友:
原来的性能不好主要有什么问题?是开启时间的问题还是开启压力的问题。

网友:
换个强弹簧

网友:
可以试试片式弹簧在径向密封,靠油压打开通路,只要片式弹簧密封好,效果也应该有一点。纯属构想,

网友(点评):
什么是片式弹簧?

网友:
液控单向阀就可以解决吧

网友(点评):
开启压力没这么大的

网友C:
遥控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单向阀

什么是遥控单向阀?

网友(2015-05-02):
12楼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