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儿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对射开关呢

楼主(2014-11-04):
有金属物体过去,不动作。非金属物体过去才动作。
我想用对射开关控制我的卷材,可是中间有可能有金属物体通过,怕产生误动作。
我只想,卷材过来,对射开关动作,电机停,而对金属物体忽略,大货帮帮忙

网友:
  没听过这样的对射;可能要2种开关组合吧。

网友:
试试接近传感器,俗称接近开关。

网友:
光电感应开关,就可以啊

网友(点评):
你没看我的问题

网友:
这个容易,用两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一种专门对磁性起作用的,工作时卷材上吸块磁铁,之后取下来,方便吗?

网友:
2种开关组合OK

网友:
接近开关有电容和电感型,电感只能检测金属,你一边用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这样可靠,取两个信号。

网友(2014-12-25):
问问基恩士;看有没有。

网友:
霍尔感应器不知可不可以     还有的光电传感器是靠反射的,金属和非金属的有反射差异,应该也可以考虑

网友:
确实光电开关就好的,实际我们一直在用的

网友:
还是找供应商咨询下吧,我们常用的就是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我用过一种圆形的接近开关,对射型的没接触过!

网友:
两个传感器,一个检测物体,一个检测金属还是非金属

网友:
对射开关只能感应中间是不是有物体存在,是不是金属应该感应不出来吧。以前设计拉伸机的时候好像用过这种开关

网友:
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