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阻尼器类产品真空注油机器

楼主(2014-11-04):
现急需寻找有真空注油经验的非标设备厂家;
我公司产品为类似阻尼器产品,需要使产品内部处于真空状态,然后注满二甲基硅油;

网友A:
是做压力传感器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做压力传感器用的吗?

产品不是做压力传感器的,就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阻尼器;主要的问题是产品只有一个孔,用于注油跟抽真空;如果有相关经验可以跟我联系:15000277091,刘;

网友(点评):
粘度大,一般的真空注液还满足不了要求,真空度要求多少?

楼主:
真空度要求在1-5kpa间;液压油粘度是500mm^2/s (25°C)

楼主:
引用 楼主:
产品不是做压力传感器的,就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阻尼器;主要的问题是产品只有一个孔,用于注油跟抽真空; ...

真空度要求在1-5kpa间;液压油粘度是500mm^2/s (25°C)

网友:
以前没接触过真空灌装,是这刚好有个测压传感器在机床换系统时电气把油管当线给拆了,甘油漏出,再灌总有空气,测量不准。后面用毛细不锈钢管做了一个长注射器,从管口伸到测量头底部,这样排出了空气,整个过程元件均浸在甘有中。

网友:
楼主是做缓冲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