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齿轮设计,怎么设计中心距跟齿数?

楼主(2014-11-04):
手头上有个机构,用的是四个齿轮,外啮合,中心距是一个菱形,对顶角上的齿轮一样的齿数,一样的模数,他实现的功能就是使得中间的一个齿轮的一个面在旋转的时候永远平行于地面。求指导:这样的齿轮,在设计的时候怎么设计中心距跟齿数(他的传动比120:80:120:80)

网友:
我也想知道~幫頂

网友:
哪是中间,哪个齿轮,哪个面,谁主动,谁从动,匀速,变速,时间长短,瞬时线速度,角速度,角加速度,旋转方向,什么都没表达清楚

网友A:
我想大概是图中所示的2号面始终平行与地面吧,你确定是齿轮啮合的结果吗?

真的很想知道  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呵呵,楼主还没有弄清楚结构,就出来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大概是图中所示的2号面始终平行与地面吧,你确定是齿轮啮合的结果吗?

真的很想知道  是怎么做到 ...

里面的小缺口齿轮是固定不动的,外面的大的缺口齿轮是运动的,至于运动的方式,是外面更大的行星齿轮带动的!相当于你说的2号齿轮本来应该是随着大的开口齿轮运动的,但是由于有两个小齿轮做一正一反的运动,导致2号齿轮带的那个平面永远跟地面平行(一开始安装的时候保证与地面平行)!ps:我要的是四个齿轮(两大两小)怎么啮合的设计,具体这个结构怎么运动不需要深究!

网友B:
只要使所需保持水平方位的齿轮C型中心齿轮一样大就行了...

不用齿轮也可以,例如施密特联轴器:
该型号的施密特联轴器工作原理、条件等---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870

类似的设计:
独臂时钟-------结构大猜想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154

C型中心齿轮的由来:
谁能看懂这个机器的原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4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使所需保持水平方位的齿轮C型中心齿轮一样大就行了...

你说的我懂,所以现有的设备是用两组齿轮实现的吗!我是在考虑怎么设计这个齿数,跟中心距!我用三维模型做,发现要使得三个啮合很好弄,但到第四个的时候,就会有问题了,要不跟第一个啮合上,跟第三个啮合不上;要不跟第三个啮合上,第一个啮合不上!就是说我如果要把这个齿轮放大,应该怎么设置中心距?总不至于凑吧!

网友B:
似乎这个"诀窍"有点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这个"诀窍"有点值钱...

大侠明示一下呗,如果作成90°的,自然没有问题,我现在想作成菱形的!ps:空间位置受限,qq:651579580,可以的话,希望加您一下详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这个"诀窍"有点值钱...

谢啦,我去找了文献,石油矿藏机械有一个关于这个的设计,不过文献上说是这些和对应的齿数是整数!我现在还在计算过程中,等后面三维模拟的时候,告述你结果把!

网友(2015-03-24):
远平行于地面。求指导:这样的齿

网友(点评):
哈哈,一开始跟别人说,人家打死不相信有这种齿轮结构的!http://www.doc88.com/p-4791931326824.html这篇文献给你看看吧,有兴趣自己设计一组,用solidworks做做动画看看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2015-07-20):
整数的齿计算的怎么样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需要解决3个轮是小轮一个开口轮!

网友(点评):
已经圆满解决了,结合了excel,maple两个软件,如果没有学过maple,手工计算吧,也很快!然后再通过solidworks建模,看缺口适不适合!

网友:
中轴线给的方案完美的计算公式!

补充内容 (2015-7-23 14:03):
感觉很正确的计算公式啊必须用excel看来正整数不好算啊!

网友(点评):
什么??没读懂你的话,你是要计算公式?还是就是单纯说方案?

网友(2015-09-26):
列出方程来求解,要比碰运气可靠得多

网友(2021-03-26):
刚准备设计相似的结构,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