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冲压模具的问题,请大家给指点一下

楼主(2014-11-04):
各位好,我们公司是做丝网深加工的,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在冲压一种高目数的丝网制品时,由于丝网很薄,只有0.3毫米,而且很软,要冲成小圆片,在冲压过程中,总是有冲好的小圆片,随着上模抬起,废料的弹起,被带上来,影响了工作效率,各位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带上了的如果能与凸模分离说明是真空起作用,做筛网冲孔一般要润滑,常用方法吹气,还可以在凸模架上增加一个清扫的连杆机构。什么材料?

网友B:
想出好招,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现合计,几个办法看能帮你不,一弹簧,冲刀内圆里固定,长短适中,弹力适中,的弹簧,二,吹风,买个气泵,加管路,在冲刀内部往下,可控吹风

网友C:
参数不足难以评述。

1、丝网材质
2、目数
3、单边间隙
4、一次冲落料数
5、凹模刃部剖面图
6、下型前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上了的如果能与凸模分离说明是真空起作用,做筛网冲孔一般要润滑,常用方法吹气,还可以在凸模架上增加一 ...

您好 大侠,我们也想到了吹气的方法,但是我们这个冲裁的速度非常快,我怕电磁阀反应不过来,您说的连杆机构是什么样子的啊,能具体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出好招,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现合计,几个办法看能帮你不,一弹簧,冲刀内圆里固定,长短适中,弹 ...

谢谢大侠指点,我们也想到了吹风的办法,但是因为冲裁速度比较快,我怕电磁阀反应不过来,您说的弹簧,我也想了下,但是考虑到网材非常薄,在冲头往下落的时候弹簧不能先与冲头接触网材,必须等到冲头将网材分离后,往上抬起的瞬间弹簧弹出,这个机构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应该怎么弄,不知道您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你了解冲床吗?冲刀,要有一个惯性,下去不少,你可以在这做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不足难以评述。

1、丝网材质

丝网材质是316不锈钢的,目数250目,大概结构就是冲圆孔模具的一般结构,单面间隙大概1-2道左右,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在我们考虑的方法有吹气,但是因为冲裁速度比较快,怕电磁阀反应不过来,另一个就是在冲头内加弹簧,但是这个弹簧必须是在下落时在冲头内部不出来,等冲头落料之后抬起的瞬间弹簧弹出,这个机构我现在没有想明白,所以想请大家给指点下。

网友(点评):
对自己的帖子不关心,前天回复到今天才见影,要的资讯也不给完整。 自己去慢慢琢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上了的如果能与凸模分离说明是真空起作用,做筛网冲孔一般要润滑,常用方法吹气,还可以在凸模架上增加一 ...

忘了说了,材质是316不锈钢的,目数250目,厚度只有0.2mm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我们也想到了吹风的办法,但是因为冲裁速度比较快,我怕电磁阀反应不过来,您说的弹簧,我 ...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我对冲床只能说是一知半解,不算精通,谢谢了。

网友:
我对你们的冲模及机台不了解,不过我建议您咨询一下PLC编程的人员告知您的诉求,请他们帮您加个小程序应该就OK了。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二次顶出机构,比较实用。花点心思去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