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视图投影中切线的困惑

楼主(2014-11-04):
书上明确说如果两个面相切,在正投影中是不用画切线的投影的,那圆角就是90度圆弧过渡的为什么要画呢?
好吧,不说90度的。比如槽钢的正视图,从能看到槽的一面投影,那应该有几条线呢?都和槽钢的剖面图的那个位置对应呢?为什么要这样画呢?请大家都说说
画了这许多年图突然对这个困惑起来。手机不能上图

网友:
是不是回转面的转向线与切线重合了?

网友:
正常都不画,只有少数为了防止发生误解,才手工添加线段,以视正听。
不过那是手工画图时代,到了三维软件时代,就比较乱了,切线有时用细实线显示的,有用双点划线显示的,还有不显示的,全凭画图者说了算,而型材这块同样很乱,除了上述三种做法之外,还有干脆自建型材库,截面长宽按国标来,但圆角省去,斜面变水平面,他们的理由自己常用的型材就几种,自建库不麻烦。

网友:
我认为表达清楚就可以了,不必拘泥。有的地方圆角没线特征不明显,我一般加浅灰细实线。

网友(点评):
谢谢层主的资料,图片很好。但我说的槽钢不属于这一类。楼主可否抽空画个槽钢的三视图,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