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做不了!

楼主(2014-11-04):
用的是网上下的2012版的SW  ;动画按钮那里一直灰色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比较捉急,方案做好了,动画比较形象,客户比较容易看懂;求高手解答

网友:
有自带的指导教程,你跟着做做看

网友:
08版之后升级了,楼主不知道吗,这都过去多少年了,还提动画插件那茬吗,就不是无知,而是蠢了。
你现在搜索solidworks如何做动画,都不可能参照08版之前的软件界面,既然如此,老老实实搜索吧,再说你都打开了运动算例,还不知道吗,莫非你的眼睛从不左右移动吗,没看到运动算例最右边的箭头吗

网友:
看上去挺吊

网友:
自08版后 动画插件已经集成  另外 你没有设置动作条件又怎么会有动画呢

网友:
点左下角的运动算例,自己慢慢做才有动作,然后还需要录制成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