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螺距螺杆怎么建模

楼主(2014-11-04):
麻烦论坛里的大侠帮忙看看这个变螺距螺杆怎么建模

网友:
我滴麻麻,,,,,你这是要做内孔拉刀杆吧。

看到你这图,我终于感觉,当年咱手工绘图的年代,也有让绘图软件感觉吃力的时候了。

网友:
送瓶螺杆吧。。。

楼主:
嗯嗯
分瓶转向螺杆

楼主:
大神会建模吗,哪个好心人帮个忙啊

网友:
这个据我所知,在solidworks里面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楼主:
大侠怎么做啊
能不能给个实例啊

网友A:
螺旋线可以选择变距的么

网友B:
楼主的图上少尺寸,尺寸全了建模没问题。

楼主:
楼上的麻烦发一个三维模型上来,谢谢大侠,本人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上少尺寸,尺寸全了建模没问题。

大侠麻烦传一下三维文件啊

网友(点评):
尺寸差太多,全是估计的尺寸,能将螺距都标上吗? 我是用的INVENTOR建立的模型。 你用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线可以选择变距的么

就是变螺距的

楼主:
尺寸少没关系,大侠看着估摸着画一下,给我提供个思路,画好的大侠麻烦上传下三维文件最好是sw的,谢了

网友(点评):
我用的inventor建模。

楼主:
引用 楼主:
尺寸少没关系,大侠看着估摸着画一下,给我提供个思路,画好的大侠麻烦上传下三维文件最好是sw的,谢了

麻烦发个igs格式的文件上来,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上少尺寸,尺寸全了建模没问题。

看看吧大侠,帮我建个模型发上来,谢了大侠

网友(点评):
你先去忙吧,需要一点时间,我做完了就上传给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看吧大侠,帮我建个模型发上来,谢了大侠

好的,大侠,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看吧大侠,帮我建个模型发上来,谢了大侠

供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吧!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吧!

大侠,你看下,这个是这样的啊,能不能把源文件发给我,大侠我没用过inventor,要是我看下你inventor是怎么建模的能不能用sw建的出来啊,大侠可以加我qq教下我吗?qq:358202911
这个真的比较急,谢谢大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看下,这个是这样的啊,能不能把源文件发给我,大侠我没用过inventor,要是我看下你inventor是怎 ...

inventor文件,单位电脑不装QQ。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看下,这个是这样的啊,能不能把源文件发给我,大侠我没用过inventor,要是我看下你inventor是怎 ...

INVENTOR步骤:
1、先建放样螺旋线。
2、画每个螺距的放样草图。
3、用放样来切割圆柱去除材料。
我不用SW,所以不知道用SW怎么建。

楼主:
好的,感谢大侠,我自己下载一个INVENTOR安装上,再看看你发的文件,看看你具体是怎么建模的,谢谢大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看下,这个是这样的啊,能不能把源文件发给我,大侠我没用过inventor,要是我看下你inventor是怎 ...

你的意思是SW显示的模型不正确?那你再试试这个STP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