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偏心轮(凸轮)机构如何设计改善,做到减震减噪

楼主(2014-11-04):
这种偏心轮机构是钩编机上的,控制纬针摆动的,转速120/min-200/min左右  现在机器里有加平衡轮,但是震动还是很大,我感觉平衡轮比较难计算,如果平衡轮计算和安装不准确,是否反而加剧震动和噪音?请各位帮小弟看看如何设计能把噪音和震动尽量减少。或者请大大们给个解决的思路方向。

附带问下:这种机构好改共轭凸轮吗?有没有意义?

万分感谢~

简单示意图

简单示意图

网友A:
才露这么点结构出来,

不如重新设计一套怎么样

网友B:
建议预留平衡轮位置,然后上动平衡机测试吧,如果计算能力可以的话也可以先计算出来,共轭凸轮成本高,看你有没有这个预算了

网友C:
难道是缝纫机改装?我也做过。

网友D:
曲柄摇杆机构,没明白要做成偏心轮干嘛?

网友E:
偏心轮,简化是连杆。怎么能跟凸轮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露这么点结构出来,

不如重新设计一套怎么样

这一部分结构是主要震动噪音源,机器一直用这样的结构好几年了,重新设计的话,用什么类型的好?运动行程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预留平衡轮位置,然后上动平衡机测试吧,如果计算能力可以的话也可以先计算出来,共轭凸轮成本高,看你 ...

这个方法可行,只能先开机测试 来做平衡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偏心轮,简化是连杆。怎么能跟凸轮一样呢?

一语惊醒梦中人,多谢指点。看看换个合适的连杆机构吧

网友(点评):
连杆不好玩,要水平了。需要的数学功底要比凸轮深

网友(点评):
这个要掌握矩阵和高等代数,微分几何的东西。我学这玩意头大的很。

网友(点评):
而且连杆机构容易被测绘山寨走,凸轮不好测绘,俺觉得你要下功夫,凸轮好过连杆。

网友(点评):
哎,就是想弄个简单点的机构来达到运动要求,太难的话 估计加工也不好加工,生产水平也有限。现在就是想办法在现有基础上尽量减少震动 尽量做到平衡

网友(点评):
这玩意一直在机器上用了好几年了,就是顾客反应震动和声音太大,才去想办法怎么改善点好。

网友(点评):
就是优化设计,实际全是数学计算了。计算优化你的速度加速度曲线,计算转动惯量。减小冲击

网友F:
这个偏心机构,顶多改个曲轴连杆,怎么要改共轭凸轮呢,再说了改凸轮也要配重啊,这个你可以把偏心和连杆分开做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曲柄摇杆机构,没明白要做成偏心轮干嘛?

谢谢提点!因为整体机器设计原因。目前这个不是装在轴端的,是在轴中间,轴是直长轴。如果改成那种你说的曲柄摇杆机构的话,是不是应该要把轴也改下?这样震动和噪音会减少吗?如果可以,我试着按你说的思路去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缝纫机改装?我也做过。

不是,就是钩编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偏心机构,顶多改个曲轴连杆,怎么要改共轭凸轮呢,再说了改凸轮也要配重啊,这个你可以把偏心和连杆分 ...

谢谢大侠指点,意思就是 把连杆断开,直接安装一个反方向的偏心轮 以达到平衡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一部分结构是主要震动噪音源,机器一直用这样的结构好几年了,重新设计的话,用什么类型的好?运动行程 ...

可以大方点给出完整结构的照片吗,告诉下这机器的功能,需要完成什么样的动作,实现什么过程。

所谓如果要实现一个想法,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人的想法

网友(点评):
人家都说了是钩编机了,你是想让人家把图纸拱手给你?

网友(点评):
我拆个机器拍下图片,机器外面看不到,所有没想到直接拍照片,而是画了个机构图代替。现在就去拍

网友(点评):
多谢提点,第一次发帖求助,有些可能表达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大方点给出完整结构的照片吗,告诉下这机器的功能,需要完成什么样的动作,实现什么过程。

所谓如 ...

千万不要误会,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对不对,

您觉得,我拿了图会自己来造么

网友(点评):
哈哈,不会误会,大家只是开开玩笑。这东西图纸给你了,也得有销路才行,这个也不是新型机器,是老机子了,市场上多的是。

网友:
没关系,咱也是最近几天注册了到这论坛里来的。

实在是闲得蛋疼,就上网到处逛逛,

网友:
这东西应该不麻烦的,还属于平面连杆系统,简单点就计算下做下配重,复杂些就改成凸轮机构,把加速度以及惯量降下来

网友:
曲柄摇杆会好些

网友(点评):
谢谢,最近出差 看了下别人的机子,有些人的就是用曲柄摇杆,

网友:
这种没做过  表示无能为力

网友:
1.形封闭结构;
2.增大基园,减小升程;
3.采用加速度、跃度都连续的曲线;
4.选用加速度特性较小的曲线;
5.图中示意,仅作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最近出差 看别人机子去了。

网友:
看看大大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