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为什么可以改变工件的硬度

楼主(2014-11-04):
工件进行渗碳处理后其硬度会增加,这是因为改变了工件表层的晶体结构还是因为其它原因?

网友:
渗碳处理一定还有其他处理,好好看哈是什么处理。渗碳处理本身基本没有改变工件硬度。

网友(点评):
我感觉渗碳就能提高硬度,很明显,高碳钢和低碳钢的区别

网友(点评):
998 老师说的,要多看看书

网友(点评):
高碳钢的硬度是比低碳钢的高,但是是条件的,他现在就缺这个条件。

网友:
渗碳一般要配合淬火的,就是增加碳含量,原理跟中、高碳钢的淬火一样。

网友(点评):
有些受冲击的零件,零件理想的就是外皮硬,中心韧。渗碳加表面淬火是很理想的处理方式。

网友:
    渗碳让零件表面的碳质量分数增加,由于过程中温度高,奥氏体晶粒长大,冷却后表面为珠光体和二次渗碳体。单纯的渗碳没有意义,还要紧跟着有热处理,像淬火,回火等,最后表面变为高碳回火马氏体等,表面的硬度就高了,耐磨就好了。

网友:
渗碳后表面碳浓度升高,碳对钢淬火后的硬度有决定性的作用,渗碳后需要淬回火处理的

网友:
大家都说完答案了

网友:
研究一下铁碳合金状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