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齿轮啮合传动时,可以保证齿轮同步吗?

楼主(2014-11-04):
多个齿轮啮合传动时,可以保证齿轮同步吗?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同步的,但是实际上由于齿轮的制造误差,肯定是不同步的。

网友:
轮齿侧隙你算了吗

网友:
传统滚齿机的挂轮就是这么搞。。。
为了最大限度消除误差,工件轴最后一级设计成蜗轮蜗杆传动。

所以,现在大家都喜欢 "直驱"、“零传动” 的滚齿机。

网友:
这个要考虑好加工精度和消隙就没问题!

网友:
那个精度等级上说话。

网友:
精度等级再高,也不能消除啮合传动间隙,低速的话间隙小点,要是高速的话,呵呵你们试试

网友:
不能,楼上说得对,机械加工都存在公差的,齿轮越多,同步性越差,如果楼主要实现同步,可以试试连杆机构,成本低得多

网友:
齿轮传动的缺点没法同步~

楼主:
多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学到了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4-12-23):
有间隙啊,非要同步的话就用连杆链接

网友A:
不能保证同步。原因楼上都说了。
但并不代表不能这么用。
斜齿,5级精度,调质+淬火,用于印刷机主传动上。
话说,LZ的图很像印刷机滚筒的排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保证同步。原因楼上都说了。
但并不代表不能这么用。
斜齿,5级精度,调质+淬火,用于印刷机主传动上 ...

这个应该就是应用到印刷机上,齿隙消除在印刷机上是要计算的,但主要目的是要叼牙同步牙咬合在理论位置为根本要求,所以开呀凸轮的闭牙点设计要逐一提前一定量,不然在纸张厚度变动时,套印前后不准,估计这个核心要求,国内绝无仅有的有人知道,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应用到印刷机上,齿隙消除在印刷机上是要计算的,但主要目的是要叼牙同步牙咬合在理论位置为 ...

黄牛大哥好!没想LZ的这个贴是关于印刷机的。
很薄的纸和很厚的纸,都是印刷的难点。
“咬牙闭合点”的问题,我的理解,不管厚纸还是薄纸,压印滚筒咬牙最好不要动,因为这是印刷的直接基准。
一个批次印刷完毕后,从薄纸换成厚纸,这时若动了压印滚筒咬牙,虽然暂时调好了,但以后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为了适应厚/薄,可以从中间传纸滚筒上下功夫,如牙垫高度调节。
但不管怎么调节,都是有个度的。这也正是大部分机器适应0.06~0.8的纸张的原因。
再薄或再厚(0.04/1)的纸张就需要定制了。定制后的这款机器,我们希望印刷厂都固定印刷同样的纸张(虽然很多时候不现实,哈哈)。
此外,咬牙的倾角也是有讲究的。多大的倾角能更好的适应不同厚度纸张,是需要做模拟分析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提的好,有人说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其实这个问题早在百来年前就已经解决了。调整之一是解决齿轮因齿侧间隙造成的被动齿输出滞后,调整之二是解决每个被动齿轮轴的位置与第一轴的定位调整问题。一种方法是将被动齿轮的带花键轴孔部分与齿轮之间制作成两体,之间用可进行一定转角的位置变化,并可用两个螺钉固定,通过调整位置差可修正输出端滞后的转角。同理每个输出轴与工作的部分之间还应有一个调整环节,用来解决每个输出轴的初始点位置调整。
在实际应用中,如现在印报纸的轮转胶印机,每个小时可印彩色报纸12万份,设备有40多米长,它的同步调整,是输入齿轮与输出齿轮使用斜齿圆柱齿轮,将其中的一个齿轮,做成齿轮厚度是另一个齿轮的几倍厚,然后将厚的齿轮做成轴向位置可以移动,精确调整。输出轴上有刻度可以看到调整的位置。通过调整齿轮的轴向位置来调整输出轴的转角滞后。这个调整方法既方便又简单,还可以补偿磨损。

楼主: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