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强弹簧的强度?

楼主(2014-11-04):
手头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其实不难,本人初涉及到,有点晕乎。

原有弹簧是内孔32.3,外径36.7,弹簧截面是6*2.2的长方形截面,强度不够。前提是总长度不便,弹簧的内外圈尺寸不变,我现在采用的是增加螺距和弹簧截面的尺寸,变为7*2.2,这样一来就减少了有效弹簧圈数,不知道这样能否增强强度,根据胡克定律F=k*x来计算的话,也不是很清楚 ,k=EI/L,

这样的结果不知道对不对,还是得专门用设计弹簧的公式计算呢?

求教各位,望给意见,谢谢!

网友:
前一段日子计算弹簧,用到一部分资料,可能正好适合于你,现贴出,供参考。

网友A:

刚才贴的东西上下标不分,再贴一下。

弹簧的弹性系数

弹簧的弹性系数k与弹簧的直径,弹簧的线径,弹簧的材料,弹簧的有效圈数有关。具体关系是:
弹簧圈的直径成反比,

与弹簧的线径的4次方成正比,

与弹簧的材料的弹性模量成正比,

与弹簧的有效圈数成反比
.
c=F/λ=Gd4/8D23n=
Gd/8C3n
上式中:

c:弹簧的刚度,(即你所说的弹性系数中学物理叫倔强系数k);
F:弹簧所受的载荷;
λ:弹簧在受载荷F时所产生的变形量;
G:弹簧材料的切变模量;(钢一般取8×104MPa,青铜一般取4×104MPa)
d:弹簧丝直径;
D2:弹簧直径;
n弹簧有效圈数
C:弹簧的旋绕比(又称为弹簧指数
由上式可知。当其它条件相同时,C值愈小的弹簧,刚度愈大,亦即弹簧愈硬;反之则愈软。还应注意到,C值愈小,弹簧内、外侧的应力差愈悬殊,卷制愈难,材料利用率也就愈低,并且在工作时将引起较大的扭应力。所以在设计弹簧时,一般规定C≥4,且当弹簧丝直径d越小时,C值越宜取大值。
其实上面这个公式是根据微段弹簧丝ds受转矩后扭转dθ,从而产生微量变形dλ,再将dλ积分而得到圆弹簧丝螺旋弹簧在受载荷F后所产生的变形量。

关于弹簧的旋绕比
又称弹簧指数
用C=D/d表示。
D表示弹簧中径,d表示弹簧钢丝直径。
弹簧指数C影响弹簧的强度、刚度、稳定性及制造的难易。
C值大,中径D较大,钢丝直径较小,弹簧较软,刚性小,容易变形,容易绕制。C值小,则相反,弹簧较硬,刚性大,不易绕制。
设计中,一般推荐取4≤C≤14。具体选择可参考小表:
d/mm   0.2~0.4 0.5~1 1.2~2 2.5~6 7~16 ≥18
C=D/d    7-14    5-12   5-10   4-9    4-8   4-6

弹簧钢切变模量G
标准值G=8×104MPa
弹簧材料60Si2MnA经450℃回火处理后的切变模量83160MPa与传统的8×104MPa相比就可使弹簧的变形量相差约3.95%;而与GB/T1239.6-92中规定的78×103N/mm2则相差6.62%。如果弹簧材料为铬钒钢,如50CrVA,取其600℃回火时(硬度约为47.5HRc)的切变模量G值为86600MPa[6]G=8×104MPa和78×103N/mm2相比较,分别相差8.25%和11.03%。亦即,当弹簧材料、钢丝直径、弹簧中径、有效圈数以及结构、载荷等都保持不变时,只是由于材料经过热处理后的切变模量值改变,将使弹簧的变形量早在设计计算时就已产生了先天性误差3.95%或6.62%,甚至更达8.25%或11.03%。这个误差并不是由于弹簧尺寸和材料内部的组织不均匀所造成的,而是人为的误处理或忽略了热处理对材料切变模量的影响。因为,切变模量不仅仅是材料本身固有的特性,而且还与热处理状态有关,并决定弹簧的变形量与载荷之间的关系。
为此,笔者认为,在对特性线要求较高的螺旋弹簧进行设计计算时,似应根据弹簧的服役条件,如工作温度、载荷等,且考虑热处理对其切变模量的影响。即按热处理后的弹簧材料的切变模量取值,而不是传统的给定值。即使对于特性线要求不高的螺旋弹簧来说,也不该不考虑弹簧经过热处理后的切变模量的变化。至于具体应取何值,这主要根据弹簧的工作条件、载荷性质等确定。一般情况下,弹簧需经淬火加中温回火处理。按GB/T1239.6-92规定,热处理45HRC~50HRC,要在相应的回火温度和硬度要求范围内选取切变模量。

网友B:
强度肯定会上升。但是你要考虑最大使用载荷会不会超过材料的许用应力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贴的东西上下标不分,再贴一下。

弹簧的弹性系数

万分感谢,很有帮助!

网友(点评):
那个上下标还是分不开,建议百度一下弹簧的相关计算,并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度肯定会上升。但是你要考虑最大使用载荷会不会超过材料的许用应力极限。

这个倒是忘了,多谢提醒啊!

网友(点评):
实在不行我卖你现成的,多大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