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空间阵列问题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4-11-04):
SW  阵列描述(公司无法发图,大家见谅!)
  需要特征在线性方向上(X或Y或Z),有位移产生,相互间平行,并且在圆周方向上产生旋转。
  我试着用曲线驱动,但它里面只有特征垂直于曲线(空间曲线,类似于空间抛物线,3轴都有位移),无法与第一个保持平行;
 随形的话   我画不来这种草图,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你回家发图得了

网友:
这个确实还是发图比较能让人明白

网友:
语言表达能力有待提高。。。俺这理解能力也低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语文不及格,害得大家损伤脑细胞了 ,这里先道歉,上面是贴图,三等分的,具体尺寸就没法贴出来了。D:\曲轴.jpg

网友:
哪部分需要你所说的特征阵列,老老实实的用特征而不是瞎琢磨什么阵列,别以为阵列省时间。

楼主:
谢谢你,寂寞天花板,你说的也是在理的,只是我想在这基础上对自己的水平有些增加,不想在原地踏步,看看自己的想法能否实现,确实没有办法的话我也不会强求。
当然,如果能有高人有其他简单的方法的话,我也非常感谢。
多说一句,汉字不都使用简化版得了么,呵呵!!!

网友:
在中间的那个基准面上画出两个拉伸凸台的草图(或者凸台+切除),一个较薄位置的一个周边较厚位置的。
然后圆周阵列,在把阵列得到的另外两个的弄成构造线。
再建两个平行等距的基准面,把构造线转换实体引用。
……
我可能会这样弄吧

看来这个语文水平还真是有区别,哈。

网友:
要说阵列呢,如果直接看到结果,肯定觉得简单,但是等你想到这个方法,黄瓜菜早凉了
而且涉及到参数化建模的原则,你老老实实画图,未必比用阵列差。
用曲线驱动的阵列,能建模,但如何实现参数化,达到改变一个尺寸,其它尺寸联动,那就比老老实实画图麻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上面的阵列 我也通过  空间曲线  阵列得出,先前未能得到结果可能是构造出的曲线未能达到理想的要求,所以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D:/QQ图片1.jpg
D:/QQ图片2.jpg

楼主:
不会发图片了   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