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14-11-04):
请问大家 这个孔的作用是什么呢 不明白
一开始想是不是个油孔 不过精度又比较高 3.2 是不是另有别的作用

网友:
销孔,对应的轴上也有一个半圆形的槽,销子插入后,可以防止轴旋转。对不对把尾座拆了看下。

网友:
应该是插入销钉,防止钻头扁尾转动。

网友:
记得以前拆过,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和一个带有扁位的轴配合,起锁紧作用,,,,

网友:
应该是销孔,固定用的

楼主:
好的 谢谢上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固定轴用的吧

网友:
固定插入扁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