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二点求助

楼主(2014-11-04):
1.现有一总装配体,其中有一个子装配体,子装配体有一个摆角的活动范围,现要求让子装配体在摆角范围内一个固定的位置(可通过约束达到)下出总装图,同时要求在后期如何摆动改变子装配体的位置,总装图都不会作相应的位置改变,不知道大家是如何处理这类问题的?
2.总装图的明细表中出现一个螺钉标准件,没有任何属性,可以直接打开,却在总装配体中始终也找不到,没办法只能直接去掉这一行,不知这是何故,有没有遇到此类情况的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不是柔性的问题,作为一个钢性的子装配体在大的装配体中不完全约束,留有一个旋转的自由度,如果这样的 ...

1.设定两个配置,在工程图中用约束好的配置,另一个没约束的配置用来装配再上一级的总装。。
2.估计你的装配是非常混乱的,自己装配的居然找不到。。你把你的装配树分类整理一下,加个文件夹什么的。。

网友(点评):
出工程图也可以同时用两个配置,记得在点零件明细表的时候勾选上两个配置。。

网友:
第二个问题,有可能是隐藏了,可在左侧的列表里查看螺钉的状态,再做判断

网友(点评):
装配体中零件隐藏只会在工程图中相应地隐藏,并不会影响材料明细表中的出现

网友:
1,采用不同的配置  2,要编辑属性

网友B:
1 没看懂,你的意思是子装配体要可动吗,那把它变成柔性
2 你用的哪个版本,在soliworks装配树上方有过滤栏,把你要找的零件名称输入进去,装配树就只存在你要找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没看懂,你的意思是子装配体要可动吗,那把它变成柔性
2 你用的哪个版本,在soliworks装配树上方有过滤栏 ...

1.不是柔性的问题,作为一个钢性的子装配体在大的装配体中不完全约束,留有一个旋转的自由度,如果这样的话,随着子装配体的旋转,工程图也会相应地发生位置的变化,这个是可以用配置来解决,不知道大侠是否也是用的配置,还是有什么其它方法.
2.这个确实是一个方法,怎么就没想到,可能还是查找功能用的太少了.

网友:
学到了,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定两个配置,在工程图中用约束好的配置,另一个没约束的配置用来装配再上一级的总装。。
2.估计你的 ...

恩,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