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hcad应用中的两个问题的思考

楼主(2014-11-04):
为了方便制作和查阅,做成了图片格式,希望大家讨论。

楼主:
不好意思,发反了,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A:
是来普及 mathcad软件的吗?    例一中的  rev是什么单位?   @俯首甘为孺子牛
没看出那个例子中对r的定义不同啊

网友B:
转速是指单位时间转动的圈数,角速度是指单位时间内转动的角度,每转动一周对应角度值为2PI,所以N周的话就有这个对应关系。
rpm 的直接意思对换为  rev/min (转圈每分钟)等, “rev”不是正式单位,故又会略为 min (每分钟) SI 单位为 rad s (弧度每秒) 1 rev/min = 2π rad / 60 s = 0.1047... rad s
分析到这,有点头绪了,应该是国内说到每分多少转时,潜意识把角度作为单位,而国际通用是把弧度作为单位,而mathcad显然是按照国际惯例来运作的,这又是一个国际惯例遭遇中国特色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是指单位时间转动的圈数,角速度是指单位时间内转动的角度,每转动一周对应角度值为2PI,所以N周的话就 ...

是这样的,如果按照国人的思维进行运算,就会出错,软件是老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来普及 mathcad软件的吗?    例一中的  rev是什么单位?   @俯首甘为孺子牛
没看出那个例子中对r的定义 ...

你用不到自然不会想这个问题,我们做设计进行核算,计算过程,出pdf,就用这个软件,不知道你们公司用哪个喽。因为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将近一天,耽误很多事才来和大家分享的,您觉得没必要,可以忽略的

网友:
我也是下个没事的时候玩玩,我们公司不用这个东东的
  计算书都不用出,我只是对你所谓的r不同不理解而已
   不过看你在6#的回复  ,    哇    好高大上啊,你站在好高的的好牛逼的地方啊   你懂得真多   你真牛逼
   行了吧
    遇到过好多高人,也遇到过好多你这样的高人    不枉此生

@俯首甘为孺子牛

网友(2020-01-12):
前辈您的理解是队的,现在更新的5.0也是如此.避开它自身的单位转换吧,减小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