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时,切屑形状受哪些因素影响?怎样能车出“又卷又长又直型”铁屑?

楼主(2014-11-04):
      今日,(数控车,成型刀)操作者反应加工时铁屑经常缠绕在工件上,跟随工件高速旋转抽打刀片,造成刀片出霍,进而影响工件质量,最后不得不换刀,造成刀具寿命异常,还经常返修工件

     请教,车削加工时,切屑形状受哪些因素影响?怎样能车出“又卷又长又直型”铁屑?(附图1),而不是那种乱作一团,经常缠绕在工件上的切屑(附图2-6)?
1.

2.

3.

4.

5.

6.

网友:
受温度,车刀切削速度,毛坯件材料等因素影响

网友:
我只知道车床上面刀磨的好 铁屑就是小块飞出而不是连一起

网友:
       深入研究一下就明白啦。

网友:
车削的资料有好多,找一些再根据你的具体工况判断一下影响因素,应该好解决。

网友:
刀具角度,断屑槽形状,切深,进给等等。

网友:
主要是材质

网友:
前角,切削速度,进给量,工件材料。
前角越大,切屑变形小;
切屑速度主要是通过积屑瘤使剪切角改变和功过切削温度使摩擦系数变化而影响切屑变形;
进给量,进给量增大,使变形系数减小,另外,切削厚度增大,平均变形小;反之,变形大。
————————————————————————————————————————————————————————————以上是从课本搬运来的。。。
我们公司的数车也这样,刚来的时候问技术部,为什么改改刀具,他们说,该过,切屑倒是小了,但刀具磨损量增大了很多,所以就改回原来的刀了。。。
楼主根据以上几点分析一下,原因,再综合考虑下。。

网友:
原来都很熟悉的东西,可查一下《金属切削手册》

网友:
材质 转数 吃刀量 进给量 刀具角度 都有影响

网友:
现在数控车床偏爱用机夹刀粒,其实 开初完全可以自己磨刀,从而避免楼主这种烦恼

网友:
先根据机器确定单边吃刀量多少,再根据,吃刀量确定刀片槽型和走刀量。一般转速越慢越易卷易断

网友:
转速、进给、出屑槽、刀的高度都会引响到出屑的形状,看这屑的形状估计是出屑槽不太合适。。。。。。。。

网友:
看这铁屑应该没有加切削液,都成黑色了,切屑成形和刀具的参数,材料,温度,背吃刀量,进给量,转速有关,开粗一般加切削液降低切屑温度以降低切屑的韧性,也可以提高刀具的寿命,另外降低转速,加大进给量,这样易形成断屑,对于不同的材料选择合适的刀具

网友:
这是个问题,我们公司也有这种问题,刀具换过(各种断屑槽的),切削参数也改过,不过好像还是缠绕,估计也与产品的参数有关

网友:
材料、车床的工艺参数、刀具的断削槽,但是 我感觉跟你的材料关系应该占挺大比例!

网友:
材料刀具进刀速度

网友:
楼主的切削参数及材料和材料状态贴出来,方便分析

网友:
比如粗车刀片,吃刀量小,就不断屑。楼主可以考虑增加吃刀量,降低转速,增大进给量,更改槽型及加切屑液来解决。

网友:
工件材质以及刀具材质,以及冷却液性质等

网友:
主要是刀具的刃磨

网友:
我一般都是让铁削碎削

网友:
处加工材料外,前刀面的形状及表面质量,刀具刀尖与主轴回转中心的相对位置角度,等有很大关系,
我还曾经试过,刀刃不是越快越好

网友:
其实数控车床粗加工时最理想的切屑应该是宝塔状松螺卷或短紧螺卷。长屑容易缠绕,c形屑容易卡塞在导轨间隔造成磨损。影响切屑形状的主要因素是是切屑的塑性变形、切屑流动方向,断屑槽的作用就是增大切屑的塑性变形、改变切屑流动方向。简单点,把切屑流当作水流来研究,来思考切屑如何流动、如何转折,就能想明白。

网友:
感觉小块断屑更好更安全

网友(2016-01-01):
材质影响较小,主要是刀具形状和切削速度与进给量的配合,视切削深度大小改变,多摸索几次注意铁削出来的形状修改下总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网友:
主要跟前角和断屑槽有关,前角大及断屑槽小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降转速提高进给量同时保证足够的冷却,至于降多少就需要现场观察了 。

网友:
刀具没有磨好

网友(2017-07-11):
其实就在控温上,温度又受你进刀,转速和刀具的刃磨水平和切屑液影响。卷状的也是要缠刀的,不缠刀的话只能是小颗粒状飞出去。但是小颗粒状又是刀没磨好的表现。看你图片你的铁屑有点发黑是温度太高的缘故。

网友:
为什么要“又卷又长又直型”????
铁屑主要与切削速度,进给量,工件材质,刀具有关。切削速度越快,相对工件表面粗糙度就越好。只要是工件有良好的加工效果。不用强求铁屑又卷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