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在固定轨道上来回行走的小车,来回走的距离不定

楼主(2014-11-04):
小弟想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我想做一个在固定轨道上来回行走的小车,来回走的距离不定,最好可以自己控制。想知道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我给你做

网友:
百度AGV小车

网友:
很成熟的产品了,网上找点图片啥的做参考

网友:
你说的不就是行车一样的原理吗?

网友B:
简单。由控制器计算行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做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由控制器计算行程就行了。

你好!我想让这个小车 在长度8米的轨道上(双轨道)来回行走,而不是我控制它,要自动的。我需要控制的就是它来回行走的速度 。请问控制器可以做到吗?

网友B:
变频器的功能完全OK了。通过预先设计可以不同的位置以不同的速度运行,自动转换。
对于工控人员来说,一点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功能完全OK了。通过预先设计可以不同的位置以不同的速度运行,自动转换。
对于工控人员来说,一点 ...

看来您真是一位专业人士,可以详细的说说吗?

网友B:
你理想的控制方式是怎样,达到什么效果。我帮你出一电路图。

网友(2016-09-05):
引用 网友B:
你理想的控制方式是怎样,达到什么效果。我帮你出一电路图。

师傅 你有好事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