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制孔螺栓组受力问题

楼主(2014-11-04):
谢谢各位前辈,在机械设计的教材以及机械设计手册中,谈到螺栓组连接的结构设计时,有一点是螺栓的布置应使各螺栓的受力合理。其中有这么一句:

"对于铰制孔用螺栓连接,不要在平行于工作载荷的方向上成排地布置8个以上的螺栓,以免载荷分布过于不均。“
我的疑问是,沿工作载荷方向布置的螺栓受力不是等于F/n吗?n为螺栓个数。为什么会出现载荷分布不均呢?
谢谢!

  • · 基础|主题: 800, 订阅: 89

网友A:
有疑问说明你才出学校,把铰制孔用螺栓连接的配合公差搞明白你就不会有疑问了。

网友(点评):
配合只是一个方面。

网友(点评):
不懂还来装大哥,可笑、可气、可悲、可叹、可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疑问说明你才出学校,把铰制孔用螺栓连接的配合公差搞明白你就不会有疑问了。

这位大大 说清楚点嘛

网友(点评):
明天我查完了,把结果放上来,不用麻烦前辈了。

网友(点评):
要多想,不然随便说一说,到下一个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场合又是疑问。

网友(点评):
是孔位的公差,最后只有部分螺栓受力,很容易被剪断。 你不要听那些文盲说你刚毕业,其实技术与是否刚毕业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疑问说明你才出学校,把铰制孔用螺栓连接的配合公差搞明白你就不会有疑问了。

谢谢前辈提醒,回去查铰制孔用螺栓的配合公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提醒,回去查铰制孔用螺栓的配合公差,谢谢!

基孔制 过渡配合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用基轴制?这又是一个问题。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基孔制 考虑到加工工艺及测量经济性

网友(点评):
零件孔在铰制时是用同一把铰刀,孔的一致性好,所以作为基准。

网友:
铰制孔螺栓(精制螺栓),机械设备上一般是H7/m6或k6,装配方法是打入,钢结构中光杆要超过被连接件厚度,公差配合用H11/h11,起重机制造中,承受对称循环载荷选H11/k6 。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
  铰制孔螺栓和螺栓孔之间的配合是过渡配合,是很紧密的,查了一下有间隙不会超过0.3mm。
  当只有横向力无弯矩时,铰制孔螺栓通过直接的面接触,来承受剪切作用,注意还可以用来定位,而非普通螺栓通过预紧力的摩擦效应,故其所需要的预紧力也是较小的。
  要安装铰制孔螺栓,两件被连接件的孔的位置精度、尺寸精度要求要高于一般的螺栓孔,需要把被连接件叠起来加工或用一定精度的夹具来加工。
  装起来之后呢,数量越多,那误差就越大,这么多“定位销”,一部分是紧靠着的,一部分可能没有紧挨着,然后受力,由于螺栓材料变形能力没有铆钉那么厉害,所以不同装配状态的螺栓受力之后,内力承担就有分布了。

网友(点评):
答得好!就如同一根绳子,能承受拉力10KG,10根应该是100KG,然而,10根长度不一样的绳子绝对吊不起100KG的重物,最长的受力最大,最后是逐个拉断。

网友(点评):
抱歉,最后说错了,是短的。

网友(点评):
多谢樵大侠点拨,看到你在一楼的回复,我才朝这方面想的。还有我联想到以前做的习题,受剪力时,铆钉和铰制孔螺栓混合使用的问题,铆钉是不工作的,和这个问题又有点不一样了。

网友:
过定位的问题

要同时对其8个孔并保持良好配合是比较困难的,工艺成本比较高

网友C:
哈哈,这问题其实挺好。
为什么不能这么用?
1。精度保证问题。前面的大侠都是这个观点,俺也不再多说。
2。即便精度保证,就可以这么用吗?答案是一样不能。为啥?想想螺纹。想想拔河。弹性力学范畴的东西。即便你精度保证,最后一样是头几个螺栓承担大部分载荷,后面的几乎不承载。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对,过约束的结构,要考虑变形协调,载荷并不是平均分布的,

网友(点评):
拔河是因为前面几个人把绳子拉弯了,后面的人使不上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
  铰制孔螺栓和螺栓孔之间的配合是过渡配合,是很紧密的,查了一下有间隙不会超过0.3mm。 ...

那铆钉的情况是怎样呢?
铆钉是完全涨满孔的,是否可以这样用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吧,至少折扣会少一些

网友(点评):
9楼zerowing大侠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呵呵,就算是换成焊点,也是一样不能均载。再甚者,同一个材料上钻几个跨孔,连接部分也不会均载。都是一个意思。即便是一根轴,你固定一端拉另一端,应力也不是均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问题其实挺好。
为什么不能这么用?
1。精度保证问题。前面的大侠都是这个观点,俺也不再多说。
...

窃以为大侠深知其意。

网友(点评):
逍兄是力学上的行家。哈哈

网友:
在精度保证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其位置处的应力大小,逐个减小螺栓的直径。即以等刚度的方法来设计。

网友(点评):
这是个可行的办法。其实,如果摩擦力足够,完全可以不用绞孔。哈哈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这只是一个极端情况

网友(点评):
大侠也是高手,理解透彻

网友:
如果你深刻理解应变,就可以理解这个问题,然后你看看钢结构上面的一些规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应用。

网友:
孔间距公差,是个主要的问题吧

网友:
多于一个的铰制孔螺栓孔就只好配钻了,而配钻对标准化生产不可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疑问说明你才出学校,把铰制孔用螺栓连接的配合公差搞明白你就不会有疑问了。

    我想请教下几个问题,可能有点罗嗦,抱歉。
    说8个以上是哪里得出的结论;试验?理论验算? 如果楼下1位说的考虑弹性变形的话,应该2个螺栓就不能平均计算了。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螺栓和受力方向垂直排列,那是几个不能排列使用? 还有和受力方向成角度排列呢?
    如果绞制按过瘾配合,是不是也要考虑弹性变形?

网友:
提好问题的范例,很基本的也挺深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请教下几个问题,可能有点罗嗦,抱歉。
    说8个以上是哪里得出的结论;试验?理论验算? 如果 ...

基本的问题确实是深奥的问题,简单的问答是不能答复满意地。讲清楚这个问题看来需重温课本,从弹性力学开始,从弹性力学的基本假定开始,从应力形变位移平衡几何物理方程平面理论开始...。
如果用此解释,只能是应力形变在螺栓间距后的形变逐次减小,减小到后来的螺栓不受形变和荷载。

网友(点评):
明白您的意思了,有很多东西还是要知道基本知识。

网友:
鄙人不揣鄙陋,野人献曝如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35935&extra=

网友(2015-01-12):
就像火车启动,后退一下,再前进,火车头把车厢一个一个带起来,就一个比一个轻松了╮(╯▽╰)╭

网友:
加工误差啊,8排都能装进去就不错了

网友(2015-08-23):
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机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