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1510 的铁板,怎么能开到58个只能440的圆。

楼主(2014-11-04):
6000*1510 的铁板。怎么能开到58个只能440的圆。究竟怎么排版呢。求大神!

网友:
找正版fastcam,用其中的fastnest自动排版

网友(点评):
破解版的有没有的?能用吗?

网友:
FastCAM是一款全自动共边连割套料软件(当前版本V 5.10)
该软件主要针对数控切割机,包括火焰、等离子、激光和水刀等数控切割机,用于任意形状零件的绘图、编程、套料、校验和数控切割。通过FastCAM可以提高钢材套料率,有效节省钢材; 提高编程、套料和切割工作效率,有效提高切割生产效率。 FastCAM
FastCAM
全自动共边套料功能是在自动套料过程中实现矩形零件和非矩形零件,即任意零件不同边长的自动共边,无需手工编辑,自动处理不同零件的共边和连割,为防止和避免热切割变形,自动处理切割方向和穿孔点的位置,借用切割过的边缘,直接预热切割,避免穿孔。
共边套料切割的主要用途:一是避免和减少零件间的切割间距,提高钢材利用率,二是共边切割使每个矩形零件少切一条或二条边,有效减少切割行程,提高切割效率,三是共边切割借用切割过的边缘预热,避免穿孔,减少预热时间,提高切割效率,同时有效节省割嘴和耗材。

网友:
按LZ的数据,材料利用率要达到97.34%,这个神仙也排不出来。  PS:等径圆下料的最高材料利用率(无限大的板料,3圆相切排料)是90.69%

网友:
不可能,除非把圆切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