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冲床(模切)对接流水线

楼主(2014-11-04):
     想给自己公司的(橡胶产品--类似鼠标垫)模切机(实际就是冲床)设计上料流水线和成品输出流水线,我们知道冲床都是间歇运动的,那流水线也要间歇运动,我想问的是,这样的流水线的电机选择什么类型电机比较好,需要用步进电机吗???还是感应电机???

网友:
可以从传动方式上入手。来自一个新人的建议。

网友:
这是冲床应用的一个实用图纸吗?

网友:
间歇时间很短,步进电机启动和升速过快会堵步,还是要用伺服电机。

还有这下料流水线这么弄没问题,但是这上料这部分准备怎么弄啊,只是用传送带估计不行。

因为是橡胶,要节省材料,那冲出来的边角料肯定不会超过2cm,从边料那头用电机卷肯定不行。

废话了一堆,我觉得吧,还是用两个伺服电机,左边从原料卷拉出来,右边压着边料拉出来,两个电机同步工作。

网友:
如果原材料是卷材,只需冲床前加拉料轮,应注意成品输出能否顺利,不顺利的话加循环PT带;如果原材料是片材,需走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