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样,求指导

楼主(2014-11-04):
为什么没有选择引导线也可以放样         选择引导线时两根引导线一起选了

网友:
没看明白,你另一个截面是啥样的?

网友:
引导线的作用是规定路径。没选前会有默认投影

网友:
你可以把引导现设置成一个曲线,看看加不加引导线是否有区别

网友(2015-04-09):
简单的放样不需要引导线也可以完成的,复杂的要引导线,不然达不到效果。做曲面时引导线尤为重要。

网友:
你画的好像是两个圆形截面,这个可以不用引导线,在截面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可以不用引导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