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的10个螺纹孔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4-11-04):
请前辈们帮我看看,图片上主轴端部端面键那一圈10个螺纹孔是做什么用的,如果直接连接大铣刀盘,对应哪里的螺纹孔,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连接固定用的

网友:
估计一下,,,,

可能是为了配合一些特定的刀具或者工装准备的固定孔。

网友:
同意三楼,我用过,就是装了一把直径很大的面铣刀!

网友:
装刀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