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阻尼器吧-工业机器人类似气缸的零件

楼主(2014-11-04):
以前一直以为是气缸,今天现场仔细看了下,觉得应该是个阻尼器,希望有懂的通知确认下,谢谢。

网友:
没有气管,大概是阻尼器吧,等待高手

网友(点评):
嗯,确实是独立的,没有和任何管子连,有人说是平衡缸,我接触的少不了解,但是机床上的平衡缸我见过,一般都是连有液压站的。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A:
平衡缸

网友(点评):
就是说这种平衡缸是弹簧式的,或者气动的吗?

网友:
这个是什么展会?工业机器人展么?

网友(点评):
工业博览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缸

大侠能说说是怎么起作用的么?

网友:
起什么作用的呀

网友:
这是平衡缸,一般在大负载的机器人上才有,目的是当机器人负载很大,又要伸出去很远时,不会造成扭矩过大,损坏机器人的减速机或者电机,发生危险,内部结构的话有两种,一种是里面装弹簧,一种是液压。

网友:
第一张图是KUKA机器人上用的平衡系统,两侧是惰性气体的储压蓄能器,中间的是平衡执行机构,说白了就是个气弹簧;
第二图在机器人结构上是比较见的一种平衡机构,内部有几条弹簧,无气压。

网友:
目测楼主是在工博会拍的。我也在那边逛了一圈。哈哈。

网友:
类似开门用的氮气弹簧

网友:
用于抵消自身连杆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