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5P柜机内机风扇系统噪声问题

楼主(2014-11-05):
      本来我们的5P柜机内机采用的是交流电机后来改成了直流电机,还是原来的前向离心风叶,结果在转速分别360r/min,420r/min,以及480r/min时出现了异常噪声,类似蜜蜂的嗡嗡声。更换尺寸相同、结构稍有差异但结构刚度高、跳动小的离心风扇后,异常噪声明显降低,后来我在我们的风扇和电机之间加了一个橡胶垫,异常噪声也明显减小了。但橡胶容易老化,结构不可靠,请问可否有其他降噪方案,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机箱震动? 多个区段出现震动,明显是出现共振现象。

1、强化风机的装机部位结构的刚性;
2、选用弹簧阻尼器于风机和结构件的连接;
3、增强箱体的刚性。

2 项是最简单与最常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箱震动? 多个区段出现震动,明显是出现共振现象。

1、强化风机的装机部位结构的刚性;

谢谢,那我先简单的加一个弹簧试一下效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箱震动? 多个区段出现震动,明显是出现共振现象。

1、强化风机的装机部位结构的刚性;

应该是共振,还有,有时候在箱体上覆一层阻尼材料也会有作用。

网友(点评):
俺有个钣金件就要拿去包尸VC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可以参考滚筒洗衣机的安装结构,

网友:
提高下速度拉,避开共振速度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