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拖拉机上加装农用洒水系统用于灌溉,社友们出出主意

楼主(2014-11-05):
各位早,本人想自行在拖拉机上加装农用洒水系统用于灌溉,烦请各位帮忙下,本人之前没搞过。
做这套系统要什么东西(比如水灌,水泵是不是这些),在线等。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最好有图。

楼主:
暂时没图,菜田里就有一台拖拉机,做这套洒水系统,主要是用来浇菜。

网友:
述说的不够详细啊
多大面积,打算如何实现,怎么个洒法?

网友:
你描述一下你具体灌溉什么农作物,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是雾状灌溉还是其他形式,效率要多少

网友:
水从哪里来的?

网友:
爷们,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实现起来有很大的问题啊,
首先,你的拖拉机宽度能让它在小菜园里跑来跑去吗
如果完全在菜园外面,那你得准备多大压力的水泵啊,难道想学消防车。
可能也只能学消防车,整个高压水泵,整个水枪,整个大水箱放拖拉机上,
然后你端着水枪,对着菜地开始扫射,哈哈,
咱这建议不错吧

网友(点评):
然后所有的菜都连根起来了。

网友A:
都有成熟的结构了 啦 。拖拉机后面带液压升降(这些现在拖拉机都有了)装个 500KG 水箱  加个高压泵 (通过皮带传动 ) 算好传动比 就行啦  而且 现在拖拉机 都设计了这些辅助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成熟的结构了 啦 。拖拉机后面带液压升降(这些现在拖拉机都有了)装个 500KG 水箱  加个高压泵 ( ...

方案很多 实践应用也很多种  说说自己以前帮我舅舅家弄的  都 5-6年前的东西都忘记差不多啦   资料早就不见了   就网上找个图片示意说明。
1水箱     500KG水的容量, 拖拉机头部要配重不然要翻车.(500KG水浇芹菜好像是 1-1.5亩地吧 具体参数还的自己尝试)
2高压泵  增加水压 (图示的是抽水箱里面的水 在喷出去的)  有的是增压泵放到水箱里面的直接喷出去的(水箱需自己焊接)。各有各的好处。
3皮带轮 皮带 (高压泵和拖拉机传动系统连接)  喷头 (浇灌用的)  农用橡胶软管 10mm(记得是)
4拖拉机悬挂装置 (为什么要用呢) 水箱是有重量的 提升它是为了 改变重心 不然拖拉机马力不够(要摇晃)  。(如果拖拉机没有提升功能就要制作小车了拖着走)。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次利用 特别是拖拉机悬挂装置  还可以拖动 旋耕机  。 还可以加上十字万向轴搞一个清洗机    农业机械也是很精彩的。 简单实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我想做的就是像“祥云飞鱼”上的图一样的。我的菜地有长208米,宽52米,四边没有水沟,就打算在拖位机后面背个水箱来洒水。另外还有个要求就是整体洒水系统要做成独立,因为我这台拖拉机是耕田用的。再不洒水的情况下,要拆掉后面洒水系统,在装上耕田的用具。

网友(点评):
16亩 啊? 表示你拖拉机 马力多少的

楼主:
方案还在进行中,烦请各位帮帮忙,
我的拖拉机是---东方红LX804   功率59KW
现在想了解整套洒水系统,那个高压水泵,选用多大的,
另外拖拉机自带的蓄电池(12V,  120Ah)
那我的水泵不知道是否可以从那里取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我想做的就是像“祥云飞鱼”上的图一样的。我的菜地有长208米,宽52米,四边没有水沟,就打算 ...

拖拉机是“东方红LX804,功率为59KW,
祥云飞雨,我想问下你手机号多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谢谢。

楼主:
祥云飞鱼,发个那泵哪种,起动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2015-01-07):
做个拖车,要用的时候挂上,不用就卸下来放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