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 N100能否代替N220 是否可行

楼主(2014-11-05):
如题 减速器里加润滑油 没有N220能否用N100代替 急 求大侠解答

网友:
粘度太低,油膜可能压溃

网友:
用GL-5-140替代

网友:
最好是85w-140

网友:
如果急得话
先凑合用着,可以的话,马上买待下次停机换掉
原来有个客户还用水做润滑剂的,箱子也用了好长时间的

楼主:
额 小地方 买N220困难 改用N150了

楼主:
自己顶下 赚积分

网友(2015-01-06):
黏度牌号不可随意更换,实在没有220牌号的,可用320牌号的暂时替代,用低黏度牌号是不行的。
85W140 GL-5 相当于400左右的牌号。

网友(2015-04-04):
请问一般双端机械密封用什么润滑油?

网友:
黏度牌号不可随意更换,高标号暂时替代是可以的,只要转的动,
不好买可上TB,随恩这个牌子品种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