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割穿丝孔最小能加工到多少啊?

楼主(2014-11-05):
各位高手,
想请教一个问题,现在线割用的穿丝孔最小能加工到多少啊?我现在有个零件上要打一排24个φ0.25mm的孔,深度是0.4mm左右,两个孔之间的间距为2mm,现在碰到的问题是穿丝孔打出来就要0.15-0.2mm左右了,线割割到0.25mm到位的时候有的孔还有崩口,割出来的小孔毛毛躁躁的,怀疑是打穿丝孔时有炸伤,如果穿丝孔再小一点的话线割可能就把伤掉的地方割没了,各位大侠有何高招?还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
试试激光切割。

网友:
直接钻,不行吗?能钻底孔,怎么钻不了成孔,线切,一个一传丝,还的对刀!!

网友:
φ0.25mm的孔如采用电火花穿丝孔加工,用选用φ0.15mm以下的铜管,精度好的穿丝机可以用到φ0.20mm的铜管。

网友:
0.25的孔用线切割应该没有办法达到楼主的要求,最好选择其他办法

网友A:
上加工中心用钻头直接钻,如果达不到要求,可以先用0.2钻头钻。在用0.25铣刀扩下。注意钻头和铣刀要买好的

网友(点评):
0.25的铣刀要哪儿买? 0.2钻头打孔时转速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加工中心用钻头直接钻,如果达不到要求,可以先用0.2钻头钻。在用0.25铣刀扩下。注意钻头和铣刀要买好的

你给我个联系方式吧 ? 我找到联系你

网友(2021-11-05):
都在说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