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宏程序可否这样应用

楼主(2014-11-05):
机床:8米龙门五面体
系统:由于是讨论发那科 西门子类别都可
工件,机床导轨,横梁等
材料,灰铸铁
刀具,160盘刀
工序,开粗
工件规格,记着大概是7600*1200*1000
余量20到40不等
铸造问题,中间有点鼓加工这种活,我也用宏程序,但是比较简单,最多就XYZ三个变量,
俩年没手编了:
R1=XX
R2=XX
N1G54G90G0Z400.

X=R1YXX
Z=R2
R2=R2+XX
IF R2<=XX GO TO N01
M30
西门子大概就是这意思,发那科也差不多
问题在哪呢?
         盘刀越到中间量越大,边上我上5个米厘马拉(老头告诉我,日本话的米毛,毫米),走1000左右不到中间就能到10mm
,而主轴负载过大会报警,所以就的MDI,过去,不能连续运动,一是我这个人很懒,一般我编程序,能连的都连一起,不能连的也找找窍门,怎么轻巧怎么来。二是将近8米的机床,走一刀时间很长,来来回回,很浪费时间的,又废心思.
         所以当时我就想了这么个事,干过机床的都知道,不管fanuc,siemens都有机床主轴负载显示条,我想能否利用这个负载,把他加到宏程序里,如果超过设定负载值,抬刀5mm,继续切削进给,并用宏程序记忆,当前G54工作坐标系数值(能不能,这也是一个问题),并设定为R5,R6,R7,便于在负载小的时候,刀具再回到这一点,切削断续处,直到去完毛坯余量!
看到论坛里有很多宏程序的朋友,更有不少高手,才想起当时这个实际应用的问题,请不吝赐教,爱研究者,也请扩参与,谢谢
如果有没诉述详尽之处,我后续补上.

总结俩个问题,1机床负载条,可以录入宏程序吗?
2工件坐标系数值可以被宏程序提取,并记忆吗?

给围观者,附两个图

网友:
好想法:
1、机床负载量纳入宏,俺真没用过。理论上可以,但要找厂家要地址号。
2、G54坐标系纳入宏,这个用过,多了。具体参考在线检测补偿的宏,REINSHOW有,机床厂家一般也有。参数手册里也一般会有对应寄存器地址号。

网友(点评):
谢谢,学习了,线检测补偿的宏

网友(点评):
可以吧格式分享一下吗?我找了,没弄明白

网友(点评):
4、5年前常用的。做苹果产品时用的。另外你这个屋面体加工用一个基准就通过宏的运算将其他几个面不用再碰数了,计算出来的相关坐标写入对应地址。现在不用了。所以没有现成保存的。毕竟老了对于具体技术不太关心。

网友(点评):
现在还记得好像有个381的数字

网友:
看看关于系统变量的使用说明,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是灌水的

网友:
翻翻说明书,或者在网上找找相应参数的系统变量,找到变量这都是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真没有

网友(点评):
名词不知道,没法搜索

网友(点评):
只要有心,慢慢试呗,可以直接编个宏程序测试各系统统变量的地址号的!用公共变量做记录,这样有迹可查。

网友(点评):
具体怎么做,你这么聪明应该不用细说吧?

网友(点评):
现在没机床让我实验了

网友:
1.提取负载值到程序,此法理论可行,却有缺陷。需要时时读取负载值,而一般的程序都是单段的,所以这个有点问题
2.宏变量里的系统变量就包括了坐标系和刀补的变量地址,便于用户使用。坐标系在#5000后面,刀补在#10000后面

网友(点评):
你是看的很明白,我感觉你说的最对,其实以现在机床应该难以实现,没听说过,一步程序走一半停下,在走第二段的,除非机床再次开发,在这你做不到,应该难找到别人了

网友(点评):
宏中断可以是执行完当前程序段后中断,也可以立刻中断。取决于参数的设置。

网友:
听说海德汉系统可以轻松实现,试跑一刀,系统会自动记忆主轴负载大的区域,正切时,会自动加减速,让主轴负载稳定。
再返过来说西门子,FANUC
FANUC是可以用PMC读取当前串行主轴的负载,然后可以设定一个窗口,用宏中断来实现上限抬刀,下限下刀的功能。至于坐标,是可以随意读取的,编程手册的宏变量部分有详细介绍。
西门子也不用说了,比FANUC还灵活。
另外,西门子的跳转是GOTO?难道不是GOTOB,GOTOF?跳转标志后不用加“:”?

网友(点评):
不用GOTOB :要加

网友(点评):
不对,AA:这种加:

网友(点评):
NO1不用加

网友(点评):
这是FANUC的PMC窗口功能,40号功能就是读取串行主轴负载数据。然后给PMC处理即可。

网友(点评):
假如仅仅是想知道一个分界信号,那直接设参数,超设定值,F信号会切换。前面有人说看手册,这是没错的,手册里的描述很详细。

网友:
负载写入宏,这个没用过。估计不大行,负载的值传入存储器需要时间,我们的机床是2秒钟!这两秒会发生很多事。
建议用在线检测测头,来测量毛坯的余量分布,然后定制宏程序加工,这个很靠谱。

网友(点评):
龙门,基本都是装上活,按完循环启动就要去喝壶茶再来。2秒?你说的是钻攻中心吧。苹果刚买了1万台这东西,靠,津上这下发了。

网友:
1你的西门子跳转格式错误了,2你的优龙五轴做的不错,3你做的工件我也做过,我们以前做的时候工艺安排都是要先上龙门刨床的,大余量去掉后时效半年的,你们没有刨床这一序的话,可以用立铣刀在导轨面侧面滚出一个基准,看看余量分布,其实也挺快的,你说你用的160的盘刀,不见得比小刀子快,大刀子干的话,余量一大,立马就不行了,轻则蹦刀片,重则撞刀,伤机床,我们用的三特D80的方肩刀,一刀吃3mm S1000F4000,头两层看着过去,后面就不用管了。铣工作台才好玩,夜班活装好,一启动就回家看电视了,下班到点来卸活,还是双交换的

网友(点评):
你说刨床开粗没错,前提是得有大刨,活比较单一 回答你的 一.跳转应该没错你是说GOTOB吧 GOTO也可以我用多年了NO1不用: 二那是VT,三,你们是刨床开完粗了,可以这么干,四说话别太绝对,五注意我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点评):
我不是在讨论工艺,当然我喜欢讨论工艺,不过这种活没意思,你说呢?

网友(点评):
问题注意到了,但是好像有点难度,程序没那么智能,工艺可以安排更合理些,我这vt只做了机头和工作台,没你那么完整,和我这优龙五轴一模一样

网友(点评):
问题注意到了,但是好像有点难度,程序没那么智能,工艺可以安排更合理些,我这vt只做了机头和工作台,没你那么完整,和我这优龙五轴一模一样

网友(点评):
哎,当时确实合计很久,没做出来,工艺你说的对,还有你的房间铣刀,我们用焊接的,可以磨,比上刀片的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