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粘度太高,使用溢流阀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4-11-05):
看到溢流阀的使用条件都有粘度限制,一般都在400cst以下,但如何液体粘度远远超过这个限制(比如说7000),是不是溢流阀就不能开启了?还是开启的压力与设定压力不一样呢?

网友A:
高粘度流体在管道中有减阻想象,所有,溢流阀的开启压力不一定是系统压力。

网友(点评):
胡说八道,不是学液压的人乱说,楼主不要相信。

网友(点评):
他是液压行业的,对油膜的理解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粘度流体在管道中有减阻想象,所有,溢流阀的开启压力不一定是系统压力。

那请问是否存在一定比例,或者说压力减小大概有多大?如果不超过10%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点评):
胡说八道,我就自己做溢流阀用在黄油系统,什么问题都没有。一些农民冒充工程师来这里胡说,楼主要注意辨别。

网友:
黄油没有粘度,只有稠度。

网友:
应该影响不大吧
个人愚见是粘度大反应速度会慢

网友(点评):
说的对,内行 不像有些人,搞不懂粘度和稠度

网友(点评):
哦,那用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