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螺母没有保持架,怎么防止滚珠相互摩擦的?

楼主(2014-11-05):
        达芬奇曾说,轴承里滚珠的相互摩擦,给轴承旋转带来困难。事实的确如此,没有保持架的轴承,滚珠相互接触的时候,旋转式会有间断的卡滞、干涩甚至卡死等现象。

        轴承中的保持架解决了滚珠相互摩擦的问题。但是因为弹性变形(推力轴承),和轴承滚珠外圈直径比滚珠内圈内径大的原因,滚珠有了保持架,也会存在一定的滑动摩擦。

        丝杆螺母,无论外、内循环,都没有保持架。它是怎么解决滚珠相互摩擦的问题的呢?请各位大侠不啬赐教。

网友A:
因为都是无滑动的滚动,所以滚珠会保持最初状态,即彼此不接触

网友(点评):
歌德式的牙型,再加上预压,应该可以。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间隙大,噪音大,因为钢球与钢球直径会相互冲击,大预压没间隙就不会有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都是无滑动的滚动,所以滚珠会保持最初状态,即彼此不接触

还有一点请教哈:在回程引导装置中,是怎么进行的呢?

网友:
那么适当的预紧力如何判断呢,是通过哪些参数或性能评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