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东西是什么呢?

楼主(2014-11-05):
第一张图是实物图 看上去是2个螺母 和一个带螺纹的
第二张图是示意图

东西也许和压缩空气处理有关  也许是预留给水冷 用来接冷却液的接头  没有实物在手上 没办法
各位前辈有见过的吗?

补充内容 (2014-11-6 10:53):
老外说是用来接地的

网友A:
电器柜用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器柜用空调?

这个地方在使用的时候 直接暴露在外边的
找到一张现场的图片

网友B:
是焊接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焊接件吗

看不出来

网友C:
双头螺栓?感应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头螺栓?感应器套?

不是双头螺栓  中间应该是通的  感觉像是预备留给走冷却液的接头

网友(点评):
冷却液接头的话,肯定是2个;这塞个温度探头,监控温度还比较现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头螺栓?感应器套?

图中示意图9 是温度开关  可以排除是温度感应的了

楼主:
这个东西双头螺栓很相似  两边都是带螺纹的     我判断的是和通冷却液的接头   但是没见过这种

网友:
是通孔吗?是什么装置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