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两边固定,和四边固定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1-05):
  深沟两边固定
角接触两边固定
深沟四边固定

凭手感,自己用角接触做出来的结构,总没有深沟顺畅。
然后看到有些人只用两边固定轴承,有些书上又是四边固定轴承,有什么区别吗? 深沟和角接触之间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深沟2边固定:轴向无受力的情况下使用
 角接触2边:轴承游隙调整
深沟4边固定:会有轴向力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吧,你可以看看六点定位原理....从这方面分析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沟2边固定:轴向无受力的情况下使用
 角接触2边:轴承游隙调整
 深沟4边固定:会有轴向力的情况下使用

"深沟2边固定:轴向无受力的情况下使用"
 承受单向轴向力的深沟球,多是2边固定。

网友(点评):
那样岂不是游隙无法调整?

网友(点评):
深沟球轴承没多少游隙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沟2边固定:轴向无受力的情况下使用
角接触2边:轴承游隙调整
 深沟4边固定:会有轴向力的情况下使用

截图来自刘泽九《滚动轴承应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