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400的铣刀盘,从60kg变成了14kg?!

楼主(2014-11-05):
做为学习,翻看一个公司退休技术员工的2013年的工作笔记。
发现有这么一篇文章我还能大概看懂,就试着翻译了下。
内容是设计一个大直径铣刀盘的新方案,并说明优点。
-----------------------------------------------------分割线------------------------------------------------------------------------------------

新方案有以下特点。
1,直径400的铣刀盘,可以不再用内六角扳手来装卸,仅仅按一下按钮就可以松开铣刀,所以装刀拆刀所需要时间从以前的20分钟缩短到大约2分钟。
2,整个铣刀盘(直径400)的重量大约60kg,如图所示,去除中央部位以后,可以减轻到大约14kg,单手就可以拿起来了!这东西以前我每次接触,都得借助机床旁边的旋臂起重机,很小心地拆卸又很小心地装上,采用这个新方案会让操作安全性大幅度得到改善。

这个设计当时和东芝、丰田工机、三菱重工等厂家的设计部门一起讨论过其可行性。
特别是关于保护人员安全的液压电气系统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讨论。

大家都说此方案有一个弱点:由于大幅度减轻了重量,会造成铣刀盘本体刚性不足,进而造成振动,加工表面会形成一片片的断层影响产品质量。可是从设计图来看,由于切割时候受力面(外径)在刀盘周边,刀盘本体不可能发生弯曲变形,故而通过了!

-----------------------------------------------------分割线------------------------------------------------------------------------------------

问题来了,请教大家,希望能给点提示。
1,新方案中,中央部位的具体什么东西被去除了?看图纸基础为0,只能自己琢磨。
2,切割时候受力在刀盘周边所以刀盘不可能发生变形,这个因果关系是怎么一回事?

补充:图片1是新方案,图片2是原设计

补充内容 (2014-11-6 08:57):
补充说错了。
正确是:图1是旧方案。图2是新方案

补充内容 (2014-11-7 15:02):
不行了,罩不住了,得请那退休哥们出山了

网友:
看刀片方向,应该是粗加工刀盘吧?
刀具刚性好坏我感觉主要和,刀盘上边一直到刀柄那段刀杆有关系,而你刀体部分,你需要做的好像应该是,根据你扭矩,预计切削参数而产生的切削力来计算刀体的弹性变形量
而大家都知道,刀具切削的含义,不是硬上,硬推的蛮横加工,他是那种轻快切削,所以我感觉在材料的选择上多下下功夫,就能保证刀体刚性够用

网友:
新方案中采用了新的装夹刀盘的方式,原来的刀盘是直接固定的,新方案采用别的结构来固定。问题二就坐等高手咯

网友:
懂了,注意新刀体右边有个定位块,为什么不是对称的就真搞不懂了。还有新刀体下边有一个螺丝孔。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
直径怎么不对啊

楼主说新方案一个按钮就可以松开铣刀,估计新方案的刀盘固定和液压有很大关系,新方案内部结果重新液压化设计了吧

网友:
轻量化设计的铣刀盘安装定位孔加大,由D47.825(7/8")加大到D175(估计是59/64“),孔加大部分就是“中间去除的东西”。另外铣刀盘的厚度也由63减小到45,所以整个铣刀盘重量减轻了,估计可减重50%左右。轻量化设计的铣刀盘与主轴连接应该是采用花瓣型快换结构,单键传动扭矩是此结构决定的。

网友:
这面铣刀最大的特点就是结构分体了,分为两部分:与机床主轴连接部分;固定刀齿的刀体部分。而且是两部分的连接采取快速精密定位连接的方式。

网友:
你这图是250的刀盘啊。

网友:
     用纸糊一个,重量不到0.5KG。

网友:
加工复杂吧,还要液压系统

网友:
我很好奇一个问题,根据图上来看,下面装刀片的刀体部分,是用螺栓固定,楼主说是液压装夹,是怎么体现的,各位大侠请指教!

网友:
改进设计的铣刀盘连接方式是三菱的专利结构,在1998-2000的切削工具样本上有介绍,楼主的图纸是螺栓夹紧的结构,还有一种是液压夹紧的结构。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山特或者山高的样本,关于帽盖式刀盘的介绍,具体型号系列不记得了。这种设计主要应用在专机上的精铣刀盘,一般D250以上就有这种设计了。主要考虑装调刀的方便和精度保证,更换刀具的时候是整个刀盘拆下,将备用调试好的刀盘直接装上,很方便。减少停机时间,一般都会备2套刀盘,专人调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