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隔音,吸音设计,透明隔音材料有哪些?

楼主(2014-11-05):
透明隔音材料有哪些啊?
市面上的吸音贴膜真的管用吗?
工业上用来隔音可以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不能,

隔音是一个结构,要有厚度,有逐步能量消减,不是拿个随便东西贴一下就可以的

网友B:
透明的?我能想到的就是双层玻璃。。。。如果中间是真空层是可以很好隔音的。。。声音传播需要介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隔音是一个结构,要有厚度,有逐步能量消减,不是拿个随便东西贴一下就可以的

市面上不是有个产品“叫做小博士吸音膜”介绍说可以吸收低音频,吸引系数能达到0.8的透明膜

网友(点评):
隔音是个复杂技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给航空实验室设计过大门,有300多毫米,非常复杂的,也不过降低大约25分贝,洋人汽车降噪实验室都投资数亿米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明的?我能想到的就是双层玻璃。。。。如果中间是真空层是可以很好隔音的。。。声音传播需要介质嘛!

真空?有现成的产品吗?自己做估计也做不出来。不真空隔音效果还在吗?双层塑料好还是双层玻璃好啊?

网友(点评):
家里或者公司中那种双层玻璃隔音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

隔音是一个结构,要有厚度,有逐步能量消减,不是拿个随便东西贴一下就可以的

八爷,是得多孔的结构,使声音长时间地穿梭其中,逐渐将能量消耗掉吧?

网友(点评):
不同频段的声波,用不同的办法减低其分贝值,即使是多孔材料,一定的空隙,一定的克重,只能对应一个频段,而我们听的的声波,是一个很泛的频谱,世界上没有一种神奇材料,可以处理‘全频谱’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市面上不是有个产品“叫做小博士吸音膜”介绍说可以吸收低音频,吸引系数能达到0.8的透明膜

涨知识了~那如果我主要针对低频率的的吸收,玻璃能隔绝或者吸收多少个百分比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能,

隔音是一个结构,要有厚度,有逐步能量消减,不是拿个随便东西贴一下就可以的

8爷,记得以前您说过一个女焊工带液(乳化液)补焊油缸底座砂眼的案列吗,后来你分析过这个女人再次焊接的成功性不超过百分之15?
能告诉原因吗?

像这种油缸底座一般是铸钢(45),焊接之前最好进行预热处理,否则焊接之后会有严重的偏析现象,显然从您的描述过程中,没有保温措施,那如何做到的?

像在高寒地区,焊接时如何预热的,是不是采用一个装置,强制加热,使热输入量远大于热传导产生的损耗?
因为金属的导系数较大?

8爷,先向您请教这些问题,您告诉我答案之后,我再去看书,这样就会有的放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8爷,记得以前您说过一个女焊工带液(乳化液)补焊油缸底座砂眼的案列吗,后来你分析过这个女人再次焊接的 ...

哈哈哈,刚看到,抱歉,

那个焊接问题是个‘窍门儿’,就是第一次打火一定要打到那个微型小孔上,要一次封闭,否则,液体就汽化了,形成新的空道,再焊,依然形成新的空道,就怎么都焊补上,

这个东西,有手艺,有技巧,也有运气,我明白这些,我也能焊接,让我去玩,也未必一次能焊上,这个我都不敢吹牛,

45钢,焊前要预热,主要是为了避免裂纹,这是主因,

高寒地带,焊接,有一个‘保温仓’,可以移动的,要焊接的时候,工装移动,露出焊接位置,我就设计这些特殊工装与加热仓,以后可以详谈,

网友(2015-06-01):
低频降噪比较困难,降噪主要针对高频效果比较好,低频建议使用多孔结构如海绵等,不过需要考虑是否需要散热,单纯靠结构降噪难度比较大,可以参考消音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