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连博士都搞不定的问题,被实习生搞定了

楼主(2014-11-05):
公式来源很简单,就是一个步进电机的脉冲频率与角速度的对应关系。

大家科班出生的,看看解的对不对?

网友A:
我随便说两句:首先Tf应该是负载的扭矩;频率与转速的公式N=60*f/(2p),频率与转速成正比,频率按指数曲线升频,角加速度应该是上升吧,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随便说两句:首先Tf应该是负载的扭矩;频率与转速的公式N=60*f/(2p),频率与转速成正比,频率按指数曲线 ...

我写错了。
应该是这样: Tf为摩擦力矩;J为负载的转动惯量

另外附件是 原论文,在升降频时间那部分也看不懂。

网友:
起这样的题目有意思吗?
这不是娱乐圈      噱头什么的

网友:
记者同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写错了。
应该是这样: Tf为摩擦力矩;J为负载的转动惯量

上班偷偷看了一下。看到对频率对时间微分之前那部分,我有点晕,刚刚还在说S形曲线,怎么一下子就蹦到指数曲线了;指数曲线不知道怎么来的,有没有函数方程啊,S型曲线的AO段倒是指数曲线。步进电机的系统动态特性:角度=K*(脉冲数),频率与角速度应该是以K为比例的关系。
说说题外话:中国很多论文都经不起推敲的,特别是研究生的论文。我就一本科,以前和研究生和博士一起工作过,我们他们发表的一片论文怎么推导的,他们也说不清楚,最后来了一句:没有论文学校不让毕业啊。。。。。。。
建议多找些资料再自己推导

楼主:
我也觉得那给出来的公式,前后没有关联,可能是我的高数,线代,应用数字这些东西没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