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材料硬度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4-11-05):
不同材料出厂时都符合材料手册列出的材料硬度,材料硬度除了切削是对刀具有影响,对零件的接触强度有影响外,规定材料硬度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
为了让材料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

网友:
我觉得是反应材料的本身特性,加工的难易程度和使用时间的长短,以便物尽其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