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安装时弹出的对话框 哪个高手能帮忙解释一下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14-11-05):
情况是这样的
之前用的是12版本的,装了13版本,两个版本同时用感觉不方便,所以卸载掉了12的,卸载不是很顺利,我就在C盘里找 SW 相关联的文件夹手动删掉了。重新装了之后就这样了,反复的试了几次都这样,
请高手指点~  谢谢了 ~

楼主:
发了之后怎么顺序就乱了呢?  理一下     第二张排第一    第一张排第二

网友A:
在我的文档里还有。

楼主:
题目  弄错了   安装时改成 安装好了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文档里还有。

高手   你的意思是   “我的文档”里的残留造成的 ?

网友(点评):
安装sw软件时,其系统都会向C、D盘溜,你卸载时先手动把注册文件删了,后卸载软件,然后在点击“开始”搜索自动搜索,别忘了其它盘也有其“系统”,如果有自己己完成图的,就用移动硬盘存入即可。

楼主:
忘记还有个问题了    每次重装了不行之后 就想把他卸载   但卸载里没有SW项目,360卸载也没有  系统控制面板里卸载里试了也找不到sw  什么情况呢 ?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我按照网上教程卸载了软件,之后又清理了注册表,又重装了一遍还是不行。最后,重做了系统,重新安装s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我按照网上教程卸载了软件,之后又清理了注册表,又重装了一遍还是不行。最后,重做了 ...

是  有朋友说是 必须要重新装系统才能解决了       是我手动删除文件造成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  有朋友说是 必须要重新装系统才能解决了       是我手动删除文件造成的吗

具体怎么造成的我也不清楚。但是出现这种情况貌似跟2个版本同时共存可能有关系,我上次电脑是10和13版本共存。结果,就出现这停止工作的对话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文档里还有。

又来了一遍   到处的都删了     现在 还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造成的我也不清楚。但是出现这种情况貌似跟2个版本同时共存可能有关系,我上次电脑是10和13版本共 ...

现在每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是只有一个版本

网友C:
regedit    找找   我每次卸载 都是这个步骤

网友D:
重新安装一下中文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gedit 找找 我每次卸载 都是这个步骤

谢谢关注,你说的我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安装一下中文包试试

我的安装包是中文的呀,可能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你说的我不明白。

修改注册表啊  ,我之前的公司是2008年底买的正版的 当时我的电脑上有盗版的   卸不干净   卖软件的说的
哦   用这个打开注册表,将里面关于“solidworks”的值和选项全删除掉

网友(点评):
我上次删除了注册表里关于 solidworks 的相关信息,还是没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注册表啊  ,我之前的公司是2008年底买的正版的 当时我的电脑上有盗版的   卸不干净   卖软件的说的  ...

谢谢  大家的关注    现在问题解决了    解决采用的方法 是  重装了系统         总结是   删注册表 和重装系统 两种解决方案     我选择重装系统的原因是   我处的条件下   删注册表的难度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