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切机对接流水线,电机选择问题

楼主(2014-11-05):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9472&extra=
    链接为昨天发的帖子,今天特将三维模型图片上传,我还在纠结卷料电机和流水线电机的选择,先上图,恳请有经验的大侠给我个建议!!!不甚感激

网友A:
请问主要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主要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实现的效果就是   让冲裁完成后,产品与边料分离,边料收卷,产品输出

网友B:
实际就是合纸排废机,前段冲切是跳步得,如果要合纸工程要注意张力,,一般的调速电机配电磁离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就是合纸排废机,前段冲切是跳步得,如果要合纸工程要注意张力,,一般的调速电机配电磁离合器,

对,这个方法应用得比较普遍,成本也低。

网友C:
排废机构使用-------调速电机+磁粉离合器组合   或者    调速电机+ 电磁离合器组合   或者  调速电机+摩擦片弹簧机构老控制排废的张力
拉料机构采用伺服马达控制

网友C:
你图示的排废导料辊放置位置不是很好    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图示的排废导料辊放置位置不是很好    你觉得呢?

你是觉得右边比较好吗??、有什么讲究的 ?是否说明一下道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废机构使用-------调速电机+磁粉离合器组合   或者    调速电机+ 电磁离合器组合   或者  调速电机+摩擦片 ...

有朋友建议  收废料的电机用力矩电机(东方马达有,不过很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朋友建议  收废料的电机用力矩电机(东方马达有,不过很贵)

普通的齿轮减速电机  配  微型三相变频器调速

网友C:
考虑到前段模切是间隙跳步的   需要加装浮动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到前段模切是间隙跳步的   需要加装浮动辊

非常感谢,图文并茂,为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齿轮减速电机  配  微型三相变频器调速

恩,我也想用普通的带减速器的电机,用自己做的变频器卡控制!

网友D:
楼主做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机器呢,中间裁切部分是原本就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机器呢,中间裁切部分是原本就有的吗?

中间的冲裁机是买的   。现在就是想做成品输出流水线(去边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的冲裁机是买的   。现在就是想做成品输出流水线(去边料)

如果类似鼠标垫的材料一定要注意张力,进料速度和冲裁速度的匹配,另外我们都是用的伺服电机控制,不过我觉得用刹车电机加变频器控制也是一样的,哈哈。

网友:
J简单实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觉得右边比较好吗??、有什么讲究的 ?是否说明一下道理呢?

在模切行业没有左边那种用法,右边那种使用方法,导辊由于拉料包角加大,在实际使用 过程中起到了剥离的作用。
边料卷建议采用三相减速马达配磁粉离合器,这在模切行业使用的非常普遍。有人说采用力矩电机,这需要考虑到它的堵转性能,目前这一行业很少采用这种设计,原因是在不长的时间内很容易烧毁电机。拉料电机采用伺服的话精度是不是有些过剩?

网友:
用西门子V90不带抱闸伺服电机1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