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两个压紧缸在压力较低时会窜缸?

楼主(2014-11-05):
如题,大家看看这样液压系统,两个压紧缸在压力较低时会窜缸?就是压紧缸1动作时,压紧缸2也会动作。当系统压力调到5MPa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上图,坐求大神指点!!

网友:
1.油缸内有气
2.电磁阀换进口的就好了
3220357的qq油箱

网友(点评):
把cad图发我邮箱,我请教授给你看看

网友(点评):
有气确实会出现症状,不过窜动有限。电磁阀就不必了吧

网友:
换向阀全部Y型机能,拆开泵输出后的滤芯有问题不?或者拿掉。
编辑一下;总结;全部由回油口反窜。

网友(点评):
方向正确!不过滤芯换新的了,不是滤芯的问题。

网友A:
楼主可否把动作顺序描述一下,液压系统设计的很严密了,不应该出现上面的问题,实在是搞不懂。还有楼主说的攒动有多大的幅度?这一点应该描述详细点

网友(点评):
窜动至少有20mm,动作顺序很简单就是单动

网友:
要设计一个伸缩机构用于固定水平放置的物体,固定在物体两个侧面,防止运动时物体移动。由于物体有776-970的变化范围,并且两侧的固定机构距离只有1016,所以伸缩机构设计空间23mm,但是要满足97mm的变化范围。

想了很久,还是没有好的方案,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点评):
您要固定什么,需要多大的力,基本条件得给全了吧,看你的意思,我是不是拿个气泵,在上面绑100个安全套,就行了,伸缩量大,还节省空间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 何不另出一贴,岂不委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把动作顺序描述一下,液压系统设计的很严密了,不应该出现上面的问题,实在是搞不懂。还有楼主说的 ...

首先可以确定,液压系统的设计问题不大的,那么,既然动作肯定是受到力的作用,一是无杆腔没有保住压力,而使得有杆腔泄压,而运动,原因是可能你的阀的内泄露造成的。二是看你的回油上有一个主油缸的回油,而且回油上面有个背压,是不是这个背压压力造成了液控单向阀的开启,从而造成无杆腔的泄露。这可能是由于压力不匹配造成的,你在满足备压的前提下,往小调节一下压力,看看是不是有好转。现象虽然和油缸1相衔接,可能不是他的原因。期待楼主解决问题

afk
我也认为是回油路上背压阀的原因,感觉这个溢流阀换成带开启压力的单向阀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正让厂家做一个联通阀,变成通路没有背压,过几天试试,看看行不行。期待大家的交流讨论。我会给个结论的。

网友:
首先可以确定,液压系统的设计问题不大的,那么,既然动作肯定是受到力的作用,一是无杆腔没有保住压力,而使得有杆腔泄压,而运动,原因是可能你的阀的内泄露造成的。二是看你的回油上有一个主油缸的回油,而且回油上面有个背压,是不是这个背压压力造成了液控单向阀的开启,从而造成无杆腔的泄露,和有杆腔压力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压力不匹配造成的,你在满足备压的前提下,往小调节一下压力,看看是不是有好转。现象虽然和油缸1相衔接,可能不是他的原因。期待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说的很有道理,你是一个很认真,善于分析问题的人。佩服,年轻人要都像你这样,那中国液压就可以出力士乐那样刚的公司。

网友:
楼上说的比较清楚。
补充一下,你的这种情况,建议你检查一下油缸的内泄。

网友(点评):
这个我可以试试!

网友:
是不是回油压力过大造成的。
可以吧油缸1的回油口断开直接回油箱,看油缸1动作时油缸2会不会动作。
我以前遇到过的。

网友(点评):
油缸1动作的时候油缸2会动作。有时控制油缸1升降,可油缸2动作,并且活动范围比较大!请大侠多交流一下,学习借鉴一下

网友:
低压时,阀27没有打开,油缸2形成差动连接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说的更明确一些??

网友B:
溢流阀27作为背压在这是防止油缸部分由于重力引起的下降,造成此现象必须有两个条件,1.溢流阀调定压力小,没有起到防下降的作用,2.换向阀有内泄漏,而内泄后的压力在P口压力小时不足以使油缸回程,当压力增高后通过换向阀芯的泄漏压力达到不至于使油缸下降。

网友(点评):
前辈自己做产品,很让人佩服,不管是否是别人设计的;一有机会就做产品广告,这么大年纪还学习,很令人敬佩。这也是专业工程师的一条生路,与是否拉美化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那个产品还轮不到我做广告,打头阵的是地大的教授,中科院院士、物探勘察总工。

网友:
这个贴楼主要给结论。

网友(点评):
好的,期待樵老板的关注!!

楼主:
踩踩,需要更多人的关注呀!

网友:
坐等楼主贴出解决方案了,我个人是赞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观点的

网友(点评):
需再等几日,别着急!

网友:
楼主结论呢 我们厂也出现过类似事情 油缸下滑多路阀换向杆自己动 后查明是多路阀内泄

网友(点评):
谢谢,提供的案例。

网友C:
请问你的油路块是整体的,还是分块的?

网友(点评):
分为两块,厂家感觉整体太费劲

网友(点评):
呵呵……!一块换向阀必须连接回油箱,两块连接一个回油管你不觉得奇怪吗?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什么意思呀??不太理解!

网友(点评):
一块电磁换向阀回油口为一独立回油管,而你的是两个换向阀共用一个回油管道和四个换向阀共用一个回油管道。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油路块是整体的,还是分块的?

这样会引起窜缸吗?

网友:
主回路压力不稳。

楼主(2014-12-15):
引用 网友B:
溢流阀27作为背压在这是防止油缸部分由于重力引起的下降,造成此现象必须有两个条件,1.溢流阀调定压力小, ...

后来,把溢流阀27改为阀板了,我们测过:此处背压为零。

网友:
两个缸有联系吗?攒动的时候最好检测一下压力!是同乡还是反向呢?

网友:
感觉和10楼的大侠说的一样,可以按9楼说的那样把缸1的回油管单独回油箱试一下,看看缸2还联动不!期待楼主解决后的原因分享!

网友:
把回油路背压造成的

网友:
负载部均,和油路没关系

网友:
建议你检查一下油缸的内泄

网友:
如果压力增加,超过5MPa,背压阀就打开回油,回油就不走草图上的路线,就没有窜动了,这是设计问题。

鄙人浅见,若有误望指教。

网友(2015-05-01):
低压时,阀27没有打开